有人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有啥问题吗?

楼主(2022-04-26):
师傅一直说有问题,说没有电容电阻三极管,每个模块都不完整,但是我做的时候并没有额外加这些

网友A:
模拟运行一下,没啥问题!

网友B:
继电器没有必要使用,R3右端直接接IO口,用低电平驱动。IIC的SCL,SDA要接上拉电阻。按键最好也加上拉电阻。

网友C:
错的太多,1、电源有问题,单片机3.3V,电机5V,不可以通用。
2、每个芯片电源脚都需要104电容。
3、单片机无法直接驱动继电器,必须要加三极管。继电器可以不要。
4、三极管通常是用NPN管,不用PNP管。

网友D:
风扇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E:
照图去做,运行一次,单片机多半就烧了。
教你一招致胜:将每个用到的元件手册读通!!!
不是忽悠你,本人就是这样做的,电路上只要用到的,都必须研究过。
例如:读通CPU手册,你就知道A8口能输出多大电压、多大电流。
读通继电器手册,你就知道R1的线圈需要多大的电压、多大的电流才能吸合。
如此你至少可以知道,这个R1的吸合会不会有问题了。
再如:读风扇的手册你就知道驱动风扇要什么样的电源了。
电源模块能提供这个电源吗?系统电源能提供这个电源吗?
俺提出的这一招没有忽悠你吧。
另外你对电感、电容的认知太少,烧几个单片机之后,印象就深一点了。

网友F:
没有SWD接口如何调试?

网友G:
对画图不太熟的情况下可以先搜索部分模块的画法。比如你这图里面有按键,继电器,oled等。像是OLED这种买的时候一般都有手册,有和单片机的对接连发。继电器这种直接在网上搜32控制继电器就可以,大多数都是用,和自己的画法有相差时,在网上搜原因,慢慢的一个模块就会画了。还有就是多看看32的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