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12和ACS724电流检测芯片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价格差这么多

楼主(2022-04-26):
(无正文)

网友A:
检测电流大小的区分。

网友B:
ACS724是 ‘汽车级电隔离电流传感器’
ACS712是“基于霍尔效应的线性电流传感器”
两个不一样。

网友C:
学会查手册

网友D:
好象是不太一样

ACS712是霍尔的 这东西好多年前用过 太容易受地磁影响

ACS724是集成采样电阻 类似MAX471的东西 比471电流大一倍

网友E(2022-07-05):
ACS712用于普通电流检测的产品,小家电之类的吧,就是不知道线性度要不要修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象是不太一样

ACS712是霍尔的 这东西好多年前用过 太容易受地磁影响

ACS724也是霍尔。

网友G:
acs712可以测220V的电流吗

网友H(2023-05-28):
引用 网友G:
acs712可以测220V的电流吗

我试过,飘移得厉害,准确性需要软件矫正,精度无法保证,只能读个大概。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试过,飘移得厉害,准确性需要软件矫正,精度无法保证,只能读个大概。

不是吧?测直流有地磁影响,能看到明显的漂移,测交流一个电容就隔开的小问题,哪有什么漂移?

网友I:
霍尔电流检测的问题是0点有问题,今天是0,明天可能又不是0,现在是0,通过大电流后又不是0,

网友J(2024-07-03):
ACS724比ACS712电流大、精度高、温度等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