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扫描原理分析与程序

楼主(2022-04-26):
1、矩阵式键盘扫描原理
在矩阵式键盘中,行、列线分别连接到按键开关的两端,行线通过上拉电阻接到+5V上。当无键按下时,行线处于高电平状态;当有键按下时,行、列线将导通,此时,行线电平将由与此行线相连的列线电平决定。这一点是识别矩阵按键是否被按下的关键。然而,矩阵键盘中的行线、列线和多个键相连,各按键按下与否均影响该键所在行线和列线的电平,各按键间将相互影响,因此,必须将行线、列线信号配合起来作适当处理,才能确定闭合键的位置。
扫描方式是利用CPU完成其他工作的空余调用键盘扫描子程序来响应键盘输入的要求。在执行键功能程序时,CPU不再响应键输入要求,直到CPU重新扫描键盘为止。键盘扫描程序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判别有无键按下。
   (2)键盘扫描取得闭合键的行、列值。
   (3)用计算法或查表法得到键值。
   (4)判断闭合键是否释放,如没释放则继续等待。
   (5)将闭合键键号保存,同时转去执行该闭合键的功能。
    本实验的扫描原理是:先置某列线为0,(比如C1=0[P40 == 0],其他为1),然后判断行线那个为0,即若P4.4为0,则按下的键为S17,若P4.5为0,则按下的键为S13,若P4.6为0,则按下的键为S9,若P4.7为0,则按下的键为S5;以此类推,可以得到其他各列线上的键。
2、去抖概念:
按键是机械器件,按下或者松开时有固定的机械抖动,抖动图如图3.28所示。
图3.28 按键被按下时的电压变化
图3.28看出按键按下和松开的瞬间出现机械抖动,这个抖动时间虽然很短,一般10~15ms,不同按键抖动不同,但对应单片机来说,很轻松就能检测到,单片机是us 级别。但这个结果并不是我们需要的,实际上只进行一次按键操作,但有可能执行了多次按键结果,这就是抖动造成的,所以大多数产品实际使用中都使用了按键去抖功能。
按键去抖分为硬件去抖和软件去抖,硬件去抖最简单的就是按键 2 端并联电容,容量根据实验而定。软件去抖使用方便不增加硬件成本,容易调试,所以现在大都使用软件去抖。
软件去抖原理:
(1) 检测到按键按下后进行 10~15ms 延时,用于跳过这个抖动区域
(2) 延时后再检测按键状态,如果没有按下表明是抖动或者干扰造成,如果仍旧按下,可以
认为是真正的按下。并进行对应的操作。
(3) 同样按键释放后也要进行去抖延时,延时后检测按键是否真正释放。
程序样例中没有使用按键释放去抖程序,用户可以参考按下去抖程序自行添加。多数时候按键需要在释放时才起作用,像电脑鼠标一样,这个时候需要检测按键是否释放,如果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3、主控系统板矩阵键盘的硬件连接

例如:LED1为指示灯,常量;
按键由S17---->>>S8按下显示0-F数码

单片机代码:
1. /*****
2. STC15单片机开发系统演示程序
3. LED1为指示灯,常量;
4. 按键又S17---->>>S8按下显示0-F,顺序暂时没调
5. MCU:STC15W4K56S4 ,晶体频率:11.0592MHz
6. ****/
7. #include <stc15.h>
8. #include <intrins.h>
9. //行端口定义
10. sbit R1=P4^4;
11. sbit R2=P4^5;
12. sbit R3=P4^6;
13. sbit R4=P4^7;
14. //列端口定义
15. sbit C1=P4^0;
16. sbit C2=P4^1;
17. sbit C3=P4^2;
18. sbit C4=P4^3;
19. //共阴极0-f
20.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uanMa[]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通过code将断码值设置为表格的形式
21. unsigned char num =0;
22.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23. {
24.     while(t--);
25.     while(t--);
26.     while(t--);
27. }
28.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29. {
30.     unsigned char i, j, k;
32.     _nop_();
33.     _nop_();
34.     i = 5;
35.     j = 52;
36.     k = 195;
37.     do
38.     {
39.         do
40.         {
41.             while (--k);
42.         } while (--j);
43.     } while (--i);
44. }
46. void HC138_Y(unsigned char n) //138译码器控制使能端口
47. {
48.     switch(n)
49.     {
50.         case 1:  //数码管---位码--控制输出Y1
51.             P0 = ((P0&0xF8)|0x04);
52.         break;
53.         case 2:  //数码管---断码--控制输出Y2
54.             P0 = ((P0&0xF8)|0x02);
55.         break;
56.         case 3:  //LED灯--控制输出Y3--控制输出Y3
57.             P0 = ((P0&0xF8)|0x06);
58.         break;
59.         case 4:   //ULN2003--电机--继电器--控制输出Y4
60.             P0 = ((P0&0xF8)|0x01);
61.         break;
62.     }
63. }
64. void SMG_Display(unsigned char value)//数码管第一位显示数值
65. {
66.     HC138_Y(1);
67.     P2 = 0xFE;
68.     P0 &= 0xF8;
69.     Delay100ms();
70.     HC138_Y(2);
71.     P2 = value;
72.     P0 &= 0xF8;
73.     Delay100ms();
74. }
75. void Key(void)//矩阵键盘扫描函数,逐行逐列扫描
76. {
77.     /***扫描第一列***/
78.     //再进行逐行扫描
79.     C1 = 0;
80.     R1 = R2 = R3 = R4 = 1;
81.     C2 = C3 = C4 = 1;
82.     if(R1 == 0)
83.     {
84.       Delay100ms();  //消抖
85.         while(R1 == 0);
86.         num = 0;
87.     }
88.     else if(R2 == 0)
89.     {
90.       Delay100ms();
91.         while(R2 == 0);
92.         num = 4;
93.     }
94.     else if(R3 == 0)
95.     {
96.       Delay100ms();
97.         while(R3 == 0);
98.         num = 8;
99.     }
100.     else if(R4 == 0)
101.     {
102.       Delay100ms();
103.         while(R4 == 0);
104.         num = 12;
105.     }
106.     /***扫描第二列***/
107.     C2 = 0;
108.     R1 = R2 = R3 = R4 = 1;
109.     C1 = C3 = C4 = 1;
110.     if(R1 == 0)
111.     {
112.       Delay100ms();
113.         while(R1 == 0);
114.         num = 1;
115.     }
116.     else if(R2 == 0)
117.     {
118.       Delay100ms();
119.         while(R2 == 0);
120.         num = 5;
121.     }
122.     else if(R3 == 0)
123.     {
124.       Delay100ms();
125.         while(R3 == 0);
126.         num = 9;
127.     }
128.     else if(R4 == 0)
129.     {
130.       Delay100ms();
131.         while(R4 == 0);
132.         num = 13;
133.     }
134.         /***扫描第三列***/
135.     C3 = 0;
136.     R1 = R2 = R3 = R4 = 1;
137.     C1 = C2 = C4 = 1;
138.     if(R1 == 0)
139.     {
140.       Delay100ms();
141.         while(R1 == 0);
142.         num = 2;
143.     }
144.     else if(R2 == 0)
145.     {
146.       Delay100ms();
147.         while(R2 == 0);
148.         num = 6;
149.     }
150.     else if(R3 == 0)
151.     {
152.       Delay100ms();
153.         while(R3 == 0);
154.         num = 10;
155.     }
156.     else if(R4 == 0)
157.     {
158.       Delay100ms();
159.         while(R4 == 0);
160.         num = 14;
161.     }
162.         /***扫描第四列***/
163.     C4 = 0;
164.     R1 = R2 = R3 = R4 = 1;
165.     C1 = C2 = C3 = 1;
166.     if(R1 == 0)
167.     {
168.       Delay100ms();
169.         while(R1 == 0);
170.         num = 3;
171.     }
172.     else if(R2 == 0)
173.     {
174.       Delay100ms();
175.         while(R2 == 0);
176.         num = 7;
177.     }
178.     else if(R3 == 0)
179.     {
180.       Delay100ms();
181.         while(R3 == 0);
182.         num = 11;
183.     }
184.     else if(R4 == 0)
185.     {
186.       Delay100ms();
187.         while(R4 == 0);
188.         num = 15;
189.     }
190. }
192. void main()
193. {
194.     P0M1=0;P0M0=0;
195.     P1M1=0;P1M0=0;
196.     P2M1=0;P2M0=0;
197.     P3M1=0;P3M0=0;
198.   P4M1=0;P4M0=0; //按键用到P4端口,记得设置P4端口模式
199.     while(1)
200.     {
201.         Key();
202.         if(num>=0)
203.         {
204.             HC138_Y(1);
205.             P2 = 0xFE;
206.             P0 &= 0xF8;
207.             Delay100ms();
209.             HC138_Y(2);
210.             P2 = SMG_DuanMa[num];
211.             P0 &= 0xF8;
212.             Delay100ms();
213.         }
214.         Delay100ms();
215.         HC138_Y(3);
216.         P2 = 0x01;
217.         Delay100ms();
2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