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试试GSM模块发送短信程序对不对,得怎么测试呀?

楼主(2022-04-26):
连接单片机测试还是跟电脑连接就可以??单片机是STC89C51,GSM模块是SIM900A,电脑上有keil4和Proteus,XCOM,stc-isp

网友A:
发一个最简单的试试。
如果最简单的也不会做,想做复杂的不合理吧?说明你当下缺的是补课,那就先补课吧,这样靠谱一些。

网友B:
先跟电脑连, 把一些基本的,比如短信中心什么的,在电脑上给模块设置好, 能成功发送了之后, 再去单片机搞,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最简单的试试。
如果最简单的也不会做,想做复杂的不合理吧?说明你当下缺的是补课,那就先补课吧, ...

因为程序写入单片机,单片机在跟GSM模块连,线老是插拔比较麻烦,所以问问Proteus,keil或者别的软件能不能直接测试,也方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跟电脑连, 把一些基本的,比如短信中心什么的,在电脑上给模块设置好, 能成功发送了之后, 再去单片机搞,就 ...

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软件能直接测试程序收发短信,GSM模块连单片机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