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低通、带通、带阻滤波器、陷波器、选频电路

楼主:
高通滤波器:高于某一个频率能通过,低于这个频率不能通过
低通滤波器:低于某一个能通过,高于这个频率将会被电容短接到地滤除
带通滤波器:在某一个范围的频率能通过,高于最大值和低于最小值频率不能通过
带阻滤波器:在某一个范围内的频率不能通过,高于最大值或低于最小值的频率能通过

1.陷波器是否就是带阻滤波器?还是属于带阻滤波器的一种?

2.选频电路是属于带通滤波器?还是属于带通滤波器的一种?

3.高通、低通、带通、带阻滤波器、陷波器、选频电路有没有专用的芯片推荐?用分立的器件,可能效果不理想

网友A(2022-04-26):
1、是
2、是
3、建议网上搜索,并多看器件的手册,看多了,比较多了,答案就有了。
另外提个醒:
你开始提到的“能通过”与“不能通过”只是理想。实际应用中是不可能完全达成的,会有一点点漏过,特别是拐点附近。即拐点不可能是直角,而是一根渐近线。最后提到你7个字【可能效果不理想】就是这种原因。
理论上,通过无穷多个【滤波器】是可以将拐点做成直角的,在数学上是级数展开的概念。
正因为实际上做不到无穷多,所以做不到直角拐点。
但把四、五个或更多做在一起还是可以的,这就是复合滤波器。市场上复合到什么程度俺也不知道,只能提示你网上搜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