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心电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2022-04-26):
1.三个电极LA、RA、RL分别接在左腿、右腿、RL是接在哪里?这种心电电极片有哪些硬性要求?
2.输出信号signal_out接在MCU adc可以直接处理吗?还是需要接IV转换电路或者放大电路?
3.所谓的右腿驱动电路是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存在于心电检测的电路中?
4.心电检测的难点主要有几个方面?
5.心电检测芯片/方案推荐

欢迎做过/熟悉心电检测产品的讨论

网友A:
先弄清楚医学原理。

网友B:
前一周,老母亲住院,看着身上贴的心电监测仪的电极及连线,当时就想:这数据传输就不能搞成无线传输吗?!您要是真做产品的,真心希望“拿”掉那些“蜘蛛网”。

网友C:
Black 黑色        RA (Right Arm) 右手
Blue 蓝色        LA (Left Arm)   左手
Red 红色        RL (Right Leg) 右腿

网友D:
电极如果混贴,你会发现心电波形也随之改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一周,老母亲住院,看着身上贴的心电监测仪的电极及连线,当时就想:这数据传输就不能搞成无线传输吗?! ...

医疗要求一定要稳定,不然会摊上大事的,任何时候有线都比无线稳定

网友F:
心电信号是微伏级别的,你谁便找个心电图的书就知道那些电极作用,所以1-3问题我就不说了,重点说4,表面难点是需要点医学知识(看了你就明白两导联就能用,但三导联的也不算家用入门级)、对电极要求有点高,实际难点是这类产品太多了,估计某一个宝上就有几十种吧?

网友G:
这还真没做过 可以先了解下医学上的原理 是怎么结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周,老母亲住院,看着身上贴的心电监测仪的电极及连线,当时就想:这数据传输就不能搞成无线传输吗?! ...

这是电极片   是必不可少的啊  不接触人体   用光学很难获取到准确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极如果混贴,你会发现心电波形也随之改变了

你做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ack 黑色        RA (Right Arm) 右手
Blue 蓝色        LA (Left Arm)   左手
Red 红色        RL (Right Leg) 右腿

也就是这两种电极连接方式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这两种电极连接方式都可以?

是的,都可以。

楼主(2022-07-28):
引用 网友C:
是的,都可以。

你好  你是做心电图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