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程序看不太明白,有没有大神能帮忙分析一波程序的流程?

楼主(2022-04-26):
求助大神,谢谢大家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从这里开始就看不懂了,为啥中断打开们还有定时器为啥也要打开?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sbit KeyC=P3^4;
sbit KeyT=P3^5;
sbit KeyQ=P3^6;

sbit A1=P1^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1^1;
sbit C1=P1^2;
sbit D1=P1^3;

sbit buzzer=P1^4;
sbit Yudi=P2^3;
#define Coil_A1 {A1=1;B1=0;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1 {A1=0;B1=1;C1=0;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1 {A1=0;B1=0;C1=1;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AB1 {A1=1;B1=1;C1=0;D1=0;}//A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C1 {A1=0;B1=1;C1=1;D1=0;}//B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D1 {A1=0;B1=0;C1=1;D1=1;}//C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A1 {A1=1;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全部断电

unsigned long time_2ms=0;                        //定时器计数
void Init_Timer0(void);                                //初始化始终函数
unsigned int TimeCount;                                 //步进电机转动时间
unsigned int DisNum;                                 //显示的参数
unsigned char ReportBuz=0;                         //蜂鸣器报警

void main (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TCount;                 //记录时间设置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CCount;                //记录容量设置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Flag0,KeyFlag1,KeyFlag2,KeyFlag3;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Capacity :150 ml");//显示第一行
        DisCCount=0;
        LCD_Write_String(0,1,"TimeCount:0.5 h ");//显示第二行
        DisTCount=0;
        buzzer=1;
        while(1)         //主循环
        {
                if(KeyT==0)                  //扫描按键         输液体容量选择
                {
                        if(KeyFlag0==0)
                        {
                                DelayMs(20);
                                if(KeyT==0)                  //确认按下
                                {
                                        KeyFlag0=1;                          //防止重复按下
                                        if(DisCCount==0)
                                        {DisCCount=1;LCD_Write_String(0,0,"Capacity :250 ml");}         //更新显示
                                        else if(DisCCount==1)
                                        {DisCCount=2;LCD_Write_String(0,0,"Capacity :500 ml");}         //更新显示
                                        else if(DisCCount==2)
                                        {DisCCount=0;LCD_Write_String(0,0,"Capacity :150 ml");}         //更新显示
                                }
                        }
                }
                else
                {KeyFlag0=0;}

                if(KeyC==0)                  //扫描按键                                 //输液时间选择
                {
                        if(KeyFlag1==0)
                        {
                                DelayMs(20);
                                if(KeyC==0)                  //确认按下
                                {
                                        KeyFlag1=1;                          //防止重复按下
                                        if(DisTCount==0)
                                        {DisTCount=1;LCD_Write_String(0,1,"TimeCount:  1 h ");}          //更新显示
                                        else if(DisTCount==1)
                                        {DisTCount=2;LCD_Write_String(0,1,"TimeCount:  2 h ");}         //更新显示
                                        else if(DisTCount==2)
                                        {DisTCount=0;LCD_Write_String(0,1,"TimeCount:0.5 h ");}         //更新显示
                                }
                        }
                }
                else
                {KeyFlag1=0;}

                if(KeyQ==0)                  //扫描按键                                   //确认输液参数
                {
                        if(KeyFlag2==0)
                        {
                                DelayMs(20);
                                if(KeyQ==0)                  //确认按下
                                {
                                        KeyFlag2=1;                          //防止重复按下
                                        DisNum=DisCCount+DisTCount;
                                        if(DisNum==0)                 //显示数值
                                        {TimeCount=200;}         //填充数值
                                        else if(DisNum==1)
                                        {TimeCount=400;}         //填充数值
                                        else if(DisNum==2)
                                        {TimeCount=600;}         //填充数值
                                        else if(DisNum==3)
                                        {TimeCount=800;}        //填充数值
                                        else if(DisNum==4)
                                        {TimeCount=1000;}  //填充数值
                                }
                        }
                }
                else
                {KeyFlag2=0;}

                if(Yudi==1)                  //扫描按键                                //液滴检测模块
                {
                        if(KeyFlag3==0)
                        {
                                DelayMs(20);
                                if(Yudi==1)                  //确认按下
                                {
                                        KeyFlag3=1;                          //防止重复按下
                                        ReportBuz=1;
                                }
                        }
                }
                else
                {KeyFlag3=0;buzzer=1;ReportBuz=0;}        //如果没有检测到雨滴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MotorNum=0;
        TH0=(65536-3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3000)%256;

        time_2ms++;
        if(time_2ms%200==0)
        {
                if(ReportBuz==1)   //蜂鸣器转换标志
                {
                        buzzer=!buzzer;
                }
        }

        if(TimeCount>0)                          //电机转动时间不为零 设置了时间
        {
                TimeCount--;
                MotorNum++;
                if(MotorNum==1)
                {Coil_D1;}
                else if(MotorNum==2)
                {Coil_C1;}
                else if(MotorNum==3)
                {Coil_B1;}
                else if(MotorNum==4)
                {Coil_A1;MotorNum=0;}
        }
        else
        {
                {Coil_OFF;}
        }
}

网友A:
程序这他人写的
函数是谁写的就更不知道了。
上网去搜搜每个函数的解释吧。

网友B:
        TR0=1;     这个是让定时器跑起来, 就好像让钟走起来,钟在停止状态你任何闹钟都是无效的.
        ET0=1;     这是让中断有效, 就好像打开闹钟功能, 不开闹钟,时间到了你也不能立刻知道, 只能自己不停的抬头看钟.

基于,你问出的问题, 只能选择比喻的方式来回答你了……,要是这样也无法理解,我也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0=1;     这个是让定时器跑起来, 就好像让钟走起来,钟在停止状态你任何闹钟都是无效的.
        ...

很贴切的回答,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C:
这程序看着像是微量输液泵的控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程序看着像是微量输液泵的控制程序。

是的,输液的程序,

网友D:
这里定时器解释非常清楚 https://www.acfun.cn/v/ac15187311_24

网友E:
这个是定时器中断呀 不打开定时器就没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