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当三极管T1换截止时T2管恒流源集电极电流值还能否保持10mA(近似)不变?

楼主(2022-04-26):
T2管是恒流源,当T1管的输入信号电流负半周过大导致T1截止,请问T2管设定的恒流值10mA(近似)能否保持不变
电路图在2楼和3楼

楼主:
当输入信号负半周电流过大导致T1截止,t2集电极恒流值10mA能否继续保持

楼主:
当输出正半周,T2可以保持10mA(近似)不变!但是当输出负半周时T2这个恒流源还能保持10mA电流不变吗

网友A:
这个书一看就知道是铃木雅臣的书
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说明你没有认真看,这书非常的详细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书一看就知道是铃木雅臣的书
你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说明你没有认真看,这书非常的详细实用

我是自学的,的确认真看了,身边没有这方面技术人才可以交流!现在对这个问题很困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自学的,的确认真看了,身边没有这方面技术人才可以交流!现在对这个问题很困惑

我也是自学的,这东西跟自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一个用心程度的问题而已
学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电脑
电脑要安装这个软件,它可以仿真部分的三极管放大电路,这个就是:Multisim
如果你没有电脑,那就得有个万用表和电烙铁,这本书的好几个基础电路,人家作者都是焊成一个洞洞板出来验证的
如果你没有电脑,也没有万用表,也没有烙铁,想靠一个手机就能学会的........有点不现实,或者是说你的确很有天赋,
回到正题
这是一个恒流电路,先分析饱和部分,当信号正半周很大时,T1饱和,因为它是恒流电路,所以,饱和了,恒流电流依然是10mA
截止就更好分析了,三极管截止,CE两个极相当于开路,等于没有这个三极管,你把T1拿走,就是截止,T2就没有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自学的,这东西跟自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一个用心程度的问题而已
学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电脑
...

谢谢,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实在感谢!再难也不会放弃    以后不懂希望能问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自学的,这东西跟自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一个用心程度的问题而已
学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电脑
...

的确,t1饱和时超出10mA的那一部分电流全部流向负载,因为下面恒流源设定的就是10mA.(多一点电流进去因为Ic=βIb)当t1发射极电流因为输入信号负半周慢慢变小直到截止  t2管的集电极电流也会随着t1电流的变小而变小,换句话也就是流过同一电流,这回分析对吗

楼主:
饱和时多一点电流流不进去,t2只接受最大40毫安

楼主:
2022-4-27 17:15 饱和时多一点电流流不进去,t2只接受最大10毫安 回复

楼主:
3天3夜没想清楚,终于搞明白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t1饱和时超出10mA的那一部分电流全部流向负载,因为下面恒流源设定的就是10mA.(多一点电流进去因 ...

哪来那么复杂的分析呀
1,T2的B极并联的2K电阻上的压降就是2V,从电路中可以看出,这个2V是恒定的
2,T2是一个电压跟随器,E极输出电压是由B极决定的,在这是1.4V,这个也是不会变的,这个就是加在130欧电阻两端的电压
3,130欧电阻两头电压不变,电流自然就是不会变的了
4,T2的供电来源于T1
这不就完了

楼主:
再次感谢大师,可能我分析角度不对,所以困惑

网友B:
Tr1短期截止,Tr2恒流电流不变。

Tr1长时间截止,47u电容上电荷都被抽走了,Tr2上面没有电流。

那么什么是长时间什么是短时间,楼主自己思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大师,可能我分析角度不对,所以困惑

我不是大师,我就一个爱玩电子的爱好者而已
这本书是好书,不管是高手还是小白,都能从中学到点东西,当初做的第一个音响就是从这书上学的

网友C:
看电路,你得学会如何看:静态的、动态的。你说的这个相当于静态的,既然T1截止了,可以将它部分舍去,重新画个电路,只要T2部分,此时你再看130欧尚的电压,啥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1短期截止,Tr2恒流电流不变。

Tr1长时间截止,47u电容上电荷都被抽走了,Tr2上面没有电流。

应该指的是电容对t2放完电所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