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计时脉冲信号的间隔时间

楼主:
大佬们好,我想做一个计算脉冲信号间隔的仿真。用脉冲间隔模拟液滴滴落的间隔,以此来计算液滴滴速。脉冲信号每隔一秒输出一次高电平,我想通过计时器计算两次高电平之间的脉冲间隔(或者计算脉冲周期也是可以的),也就是1秒,计算完第一个间隔,接着计算第二个间隔。(要是实现不了隔一个计算一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在lcd1602上显示出来,还有一个温湿度也要显示出来,显示的包括温湿度我已经做出来了,但这个脉冲间隔我死活做不出来。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P3^2;
uint sum=0,a=0;//sum是软件计数,a是脉冲间隔时间
uchar disu[2];

void main()
{

        if(b==1)       //高电平计时
        {
        TMOD=0x09;           //TMOD=0000 1001 定时器T0工作模式1,GTEA置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0;
        EA=1;                 //总中断
        //EX1=1;                //外部中断
           while(1)
              {
                   while(TF0==1)
                               {
                                     TF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sum++;
                               }
              }
  }
        if(b==0)        //低电平结束
        {
                a=(1000/(sum*50))*60;      //显示脉冲间隔
            sum=0;
        }

}

仿真是这样一个结果,lcd也不亮了,大家帮我看看程序,或者说可以帮我提供一个新思路计算这个间隔也可以。(这个做了好几天了,一直没做出来)
谢谢大家。

网友A(2022-04-27):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P3^2;
uint sum=0,sec=0;//sum是软件计数,sec是脉冲间隔时间
uchar disu[2];
bit flag=0;

void main()
{
        TMOD=0x01;           //TMOD=0000 0001 定时器T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0;
        EA=1;                 //总中断
        EX0=1;                //外部中断0
    IT0 = 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刷新显示器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sum++;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sec=sum*0.05;      //显示脉冲间隔
        sum=0;
        flag=1;
}

网友B:
1、做个定时器,如每1ms中断一次,每次中断将内存NN+1
2、用脉冲做个输入中断,每次中断时,让SS=NN,再NN=0,则SS就是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

网友C:
感谢您的指导,但这个程序还是有些问题,我将我全部代码发出来,您看一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6;   //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9];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bit fg=1;

uint sum=0,sec=0;//sum是软件计数,sec是液滴间隔时间
uchar disu[2];
sbit b=P3^2;
bit flag=0;

//初始化函数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0'+(TH/10);
        rec_dat[1]='0'+(TH%10);
        rec_dat[2]=0xdf;
        rec_dat[3]=0x43;
        rec_dat[4]=' ';
        rec_dat[5]='0'+(RH/10);
        rec_dat[6]='0'+(RH%10);
        rec_dat[7]='R';
                    rec_dat[8]='H';
    }
}

void main()
{

        TMOD=0x09;           //TMOD=0000 1001 定时器T0工作模式1,GTEA置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0;
        EA=1;                 //总中断
        EX0=1;                //外部中断0
        IT0=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刷新显示器

                            }
           }

        disu[0]='0'+(sec/10);
        disu[1]='0'+(sec%10);

        LCD_init();
        LCD_send(1,0,"IV speed:",9);
        LCD_send(1,9,disu,2);
        LCD_send(1,11,"/min",4);
        LCD_send(2,1,"T&H:",4);

  DHT11_delay_ms(1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while(1)
        {
                DHT11_receive();
                LCD_send(2,6,rec_dat,9);
          LCD_send(1,9,disu,2);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sum++;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sec=sum*0.05*60;      //显示脉冲间隔并换算成每秒多少次
        sum=0;
        flag=1;
}

LCD1602的程序: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reg51.h"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1;

void LCD_send(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n)
{
        //输入:显示行数i,列数j,输出字符,输出字符长度n
        unsigned char x=0;
        if(i==1)
        {write_com(0x80+j);}
        else
        {write_com(0x80+0x40+j);}
    for(x=0;x<n;x++)
    {
         write_date(str[x]);
        delay(150);
    }
}

int LCD_init()//初始化函数体
{
    EN = 0;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时,整屏右移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
    return 0;
}

int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写命令的函数体
{
    RS = 0;
    //RW = 0;
    P0 = com;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return 0;
}

int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a1)//写数据的函数体
{
    RS = 1;
    //RW = 0;
    P0 = data1;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return 0;
}

int delay(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