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负载电路,各个元件是怎么通过按键实现DA和AD转换的?

楼主:
求问图中的各个元件是怎么通过按键实现DA和AD转换的,主要就是DAC0832和ADC0832那边看不懂

网友A(2022-04-27):
看不懂的地方,先读器件的手册

网友B:
为什么要按键转换?他们接的引腳又没有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按键转换?他们接的引腳又没有复用?

应该是锻炼楼主理解软硬件原理,通过RV1/RV3控制电机,没有实际用途但是很有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