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烧录后工作,再上电不工作,求指导

楼主(2022-04-27):
STC89C52RC单片机用STC-ISP烧录好代码后能正常工作,拔开usb再上电就不工作,求指导原因!

楼主:
TXD和RXD有连接rs485转ttl模块

网友A:
检查电源和晶振及复位电路,注意烧录时TXD和RXD交叉连接,否则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和晶振及复位电路,注意烧录时TXD和RXD交叉连接,否则出错

拔掉485模块后,程序烧录是成功的且能正常工作,但是掉电后再重新上电,就不工作了。插上485模块烧录失败。

网友B:
走单步调试。

网友C:
是不是供电出了问题,晶振有没有问题,IC有没有假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