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12V直流电机设备用51单片机控制合适吗?大侠们给点建议

楼主(2022-04-27):
我想要做一个设备,需要用到三个12V直流电机,其中A、C电机需要正反转,并带有编码器,通过编码器的计数和位置开关来对电机进反转、停止,另外一个电机B只需要单向运行,编码器控制电机走位不是太准确,惯性误差可以接受,不知道用51来控制合适吗?

网友A:
合适,什么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B:
电机的转速相对于单片机的运算速度还是太慢了,用51控制完全可以。

网友C:
51只有两个外部中断,你的码盘和限位开关都需要中断,当然可以复用,但不如一开始找个外部中断多的片子。另外你也用不着那么多端口。

网友D:
51做这个的确是小CASE

网友E:
可以,没问题。

网友F:
一片STC全搞定,这种要求几乎适合任何正规单片机]

网友G(2022-08-26):
STC 比较新的型号支持5个外部中断  可以做这个  资源完全够用

网友H:
增加一片电机驱动IC就可以方便控制了,YX1818BM双电机正反转驱动芯片可以考虑

网友I:
引用 网友C:
51只有两个外部中断,你的码盘和限位开关都需要中断,当然可以复用,但不如一开始找个外部中断多的片子。另 ...

51单片机不只是89C52,多少外部中断都有

网友J:
51芯片控制是没问题,但是要加一个LOD给51芯片供电。不用直接接12V。

网友K:
用51来控制完全没问题

网友L:
51完全可以,如果是量产的话,mini-C这类mcu就便宜

网友M:
直流电机是不是就两个控制量?1、电压(转速),2、转向

网友N:
用一片STM32F103C6T6或者国产C8T6,价格和性能都比51优雅,还有MCPWM等这些控制电机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