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一下C语言代码 14是直接调用7括号里的还是从其他地方调用的啊?

楼主(2022-04-27):
1 //发送包头
2void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void)
3{
4        int i;
5        for(i=0;i<6;i++) //包头
6  {
7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 i]);
8    }
9}
10//发送指令
11void FPM10A_Cmd_Check(void)
12{
13        int i=0;
14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15        for(i=0;i<10;i++)
16         {
17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Device[ i]);
18          }
19}

网友A:
包头是定义好的数组啊,6个字节     FPM10A_Pack_Head[i]

网友B:
14行调用了第2行的函数

网友C:
你应当去查这两的函数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行调用了第2行的函数

这么说第七句也是调用第二句咯,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第七句也是调用第二句咯,感谢大佬指导

你想多了
第七句是被第二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
第七句是被第二句调用

这我就理解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