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直接控制继电器有什么风险吗?不用三极管放大

楼主(2022-04-27):
按如下方法接继电器,不使用IO控制三级管的形式,使IO口为低电压驱动继电器,这样做的确可以驱动继电器。

请问有什么风险吗?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一般单片机IO口驱动电流不大,不足以驱动继电器。IO推挽模式能输出10ma以上电流,长时间大电流可能会损坏IO口。不建议使用。

网友B:
继电器驱动 建议这样 安全保险

网友C:
用灌电流的方式能够驱动微型继电器,但是很容易损坏单片机,一方面单片机IO口灌电流有限,另外电感元件有自感电动势,会反向击穿IO口。驱动继电器常用三极管,配合续流二极管,或者直接用UL2003来驱动,也有用光耦配合二极管来驱动。

网友D:
不可以,单片机IO输出电流和继电器线包需要的电流差的太远了。你自己查单片机和继电器参数去!

网友E:
1、读通CPU手册,你就知道IO口能输出多大电压、多大电流。
2、读通继电器手册,你就知道它的线圈吸合需要多大的电压、多大的电流了。
做到以上两点,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F:
印象中, 松乐继电器 5V, 他里面的电磁铁是100R, 即导通电流大约,50mA 直接通过I/O 低电平驱动,就有50mA电流灌入单片机, 大多单片机 IO 可以承受的灌电流 都小于20mA,也许短时间 1次 2次,侥幸没有出问题。多来几次,单片机的IO一定会烧掉。个人建议,3分钱的三极管+1分钱的电阻,换个安心,还是值得的。

网友G:
查单片机和继电器参数

网友H:
硬件与硬件、硬件与软件、软件与软件之间要按要求“匹配”,你说的这哥俩“匹配”就行,LS说的它们不匹配。风险是什么?损坏MCU,驱动继电器不可靠,,,,

网友I:
第一,单片机IO脚要有足够大的电流,不然驱动不了,第二,继电器线圈两端必需串二极管,不然会烧坏单片机.

网友J(2022-10-20):
这个考题好,引人深入思考,发人深省

网友K:
普通继电器基本不行的,电流太大。我只驱动过干簧管继电器,5V的只需要几个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