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和AT89C51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04-27):
文档写的使用STC89C51单片机,可是仿真做成了AT89C51,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STC89C51和AT89C51这俩有啥并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A:
读通两种芯片的手册。

网友B:
张三和李三其实也都是人么

网友C:
对于仿真而言,没啥问题。  两者在代码上,基本兼容,区别是有的,对于喜欢仿真不喜欢实验的人来说,可以当做没有区别。

网友D:
有区别呀
名字不一样
生产厂家不一样
下载方式不一样
单片机表面的丝印不一样
价格不一样
指令执行速度不一样
片上资源不一样
重量没有称过,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区别呀
名字不一样
生产厂家不一样

10多年前我刚好称过,
关键是, STC 自己 每个批次的重量还都不一样…… 所以,概率上来说,AT 和 STC 某个批次,可能会一样重。

网友E:
仿真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程序基本是可以通用的,但是目前用STC的比较普遍,AT的一些电路和STC的是不一样的,现实中你用市面上主流的开发板或者下载器的话,可能STC的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无法将程序烧录到AT的单片机里

网友F:
仿真的话没啥区别,做产品的话就不一样,毕竟厂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