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字模及OLED显示问题,求指导

楼主(2022-04-27):
这是我的设计,现在做的差不多了,但是有个问题想请各位帮一下。
我在oledfont.h把我要显示的"自动化"加进去了(如第一段代码),但是烧进实物后,显示不了这三个字(图2)。
主函数这边也写了(如第三段代码)
有什么办法吗,求各位指导了
"自",0x01,0x00,0x02,0x00,0x04,0x0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自",6*/
"动",0x00,0x40,0x00,0x40,0x7C,0x40,0x00,0x40,0x01,0xFC,0x00,0x44,0xFE,0x44,0x20,0x44,0x20,0x44,0x20,0x84,0x48,0x84,0x44,0x84,0xFD,0x04,0x45,0x04,0x02,0x28,0x04,0x10,/*"动",7*/
"化",0x08,0x80,0x08,0x80,0x08,0x84,0x10,0x88,0x10,0x90,0x30,0xA0,0x30,0xC0,0x50,0x80,0x91,0x80,0x12,0x80,0x14,0x80,0x10,0x82,0x10,0x82,0x10,0x82,0x10,0x7E,0x10,0x00,/*"化",8*/

Show_Str(0,26,128,12,"自动化",12,0);

图2

图2

网友A:
OLED12864源代码分享 IIC协议 http://www.51hei.com/bbs/dpj-204281-1.html

网友B:
1、读通12864手册
2、读通Show_Str的定义
3、读通硬件图

网友C:
#include "REG51.h"
//本程序在标准8052单片机(STC89C52)以12MHz运行。底层已优化到最快。
//如果使用STC15,STC8系列单片机,请将单片机主频降低10倍先试。也就是用1.3824MHz先试试。
//因为是追求速度,所以如果你的单片机IO速度太快,需要自己在Write_IIC_Byte加点延时进去。
sbit SCL = P1^0;
sbit SDA = P1^1;
code unsigned char Hzk[]={
/*--  文字:  柳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88,0x68,0xFF,0x28,0x48,0xFC,0x04,0x02,0xF2,0x00,0xFC,0x04,0x04,0xFC,0x00,
0x02,0x01,0x00,0xFF,0x00,0x40,0x47,0x22,0x19,0x07,0x00,0xFF,0x02,0x04,0x03,0x00,

///*--  文字:  州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E0,0x00,0x00,0xFF,0x20,0xC0,0x00,0xFE,0x10,0x60,0x80,0x00,0xFF,0x00,0x00,
//0x01,0x80,0x60,0x18,0x07,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1,0x00,0xFF,0x00,0x00,

///*--  文字:  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2,0x22,0x42,0x82,0x62,0x1E,0x00,0x1E,0xE2,0x02,0x02,0xE2,0x1E,0x00,0x00,
//0x20,0x10,0x08,0x06,0x01,0x03,0x4E,0x24,0x10,0x09,0x06,0x09,0x10,0x60,0x20,0x00,

///*--  文字:  虹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F8,0x08,0x08,0xFF,0x08,0x08,0xF8,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0,
//0x43,0x41,0x41,0x3F,0x21,0x29,0x73,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00,

///*--  文字:  农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18,0x08,0x88,0xE8,0x1F,0x6A,0x88,0x08,0x88,0xC8,0xA8,0x1C,0x08,0x00,
//0x08,0x04,0x02,0x41,0xFF,0x40,0x20,0x10,0x01,0x02,0x0D,0x18,0x70,0x20,0x20,0x00,

///*--  文字:  业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60,0x8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80,0x60,0x38,0x10,0x00,
//0x20,0x20,0x20,0x23,0x21,0x3F,0x20,0x20,0x20,0x3F,0x22,0x21,0x20,0x30,0x20,0x00,

///*--  文字:  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2,0x92,0x72,0xFE,0x51,0x91,0x00,0x22,0xCC,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4,0x02,0x01,0x00,0xFF,0x00,0x04,0x04,0x04,0x02,0x02,0x02,0xFF,0x01,0x01,0x00,

///*--  文字:  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88,0xFF,0x48,0x28,0x00,0xC8,0x48,0x48,0x7F,0x48,0xC8,0x48,0x08,0x00,
//0x01,0x41,0x80,0x7F,0x00,0x40,0x40,0x20,0x13,0x0C,0x0C,0x12,0x21,0x60,0x20,0x00,
///*--  文字:  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40,0x40,0x20,0x10,0x08,0xC7,0x8A,0x10,0x20,0x60,0x40,0xC0,0x40,0x00,
//0x40,0x40,0x40,0x7F,0x42,0x40,0x40,0x7F,0x42,0x42,0x42,0x43,0x42,0x60,0x40,0x00,

///*--  文字:  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4,0x24,0xFC,0x22,0xFF,0x24,0x28,0x00,0xFC,0x0C,0x36,0x05,0x44,0x7C,0x00,0x00,
//0x24,0x42,0x3F,0x09,0x05,0x0E,0x31,0x78,0x09,0x09,0x09,0x09,0x49,0x81,0x7F,0x00,

///*--  文字:  电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48,0x48,0x48,0x48,0xFF,0x48,0x48,0x48,0x4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3F,0x44,0x44,0x44,0x44,0x4F,0x40,0x70,0x00,

///*--  文字:  路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7E,0x22,0xE2,0x3E,0x20,0x10,0x08,0x0F,0xB4,0x44,0xA4,0x9C,0x04,0x00,0x00,
//0x20,0x3F,0x20,0x1F,0x11,0x11,0x02,0x7F,0x23,0x22,0x22,0x22,0x7E,0x03,0x01,0x00,

///*--  文字:  个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80,0x40,0x20,0x10,0x0C,0xE3,0x04,0x08,0x10,0x20,0x60,0xC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ode unsigned char hz_suoyin[]="柳州双虹农业科技企鹅电路个";
code unsigned char num[]={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48,0x08,0x08,0x08,0xF0,0x00,0x00,0x00,0x00,0x30,0x36,0x01,0x00,0x00,

        /*--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7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文字:  9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  文字:  a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9,0x24,0x22,0x22,0x22,0x3F,0x20,

///*--  文字:  b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3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c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E,0x11,0x20,0x20,0x20,0x11,0x00,

///*--  文字:  d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80,0x80,0x88,0xF8,0x00,0x00,0x0E,0x11,0x20,0x20,0x10,0x3F,0x20,

///*--  文字:  e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F,0x22,0x22,0x22,0x22,0x13,0x00,

///*--  文字:  f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80,0x80,0xF0,0x88,0x88,0x88,0x18,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g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6B,0x94,0x94,0x94,0x93,0x60,0x00,

///*--  文字:  h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20,0x3F,0x21,0x00,0x00,0x20,0x3F,0x20,

///*--  文字:  i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80,0x98,0x9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j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80,0x98,0x98,0x00,0x00,0x00,0xC0,0x80,0x80,0x80,0x7F,0x00,0x00,

///*--  文字:  k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20,0x3F,0x24,0x02,0x2D,0x30,0x20,0x00,

///*--  文字:  l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8,0x0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m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20,0x3F,0x20,0x00,0x3F,0x20,0x00,0x3F,

///*--  文字:  n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80,0x8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20,0x3F,0x21,0x00,0x00,0x20,0x3F,0x20,

///*--  文字:  o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1F,0x00,

///*--  文字:  p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80,0x8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80,0xFF,0xA1,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q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E,0x11,0x20,0x20,0xA0,0xFF,0x80,

///*--  文字:  r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80,0x80,0x80,0x00,0x80,0x80,0x80,0x00,0x20,0x20,0x3F,0x21,0x20,0x00,0x01,0x00,

///*--  文字:  s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33,0x24,0x24,0x24,0x24,0x19,0x00,

///*--  文字:  t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80,0x80,0xE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u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80,0x80,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1F,0x20,0x20,0x20,0x10,0x3F,0x20,

///*--  文字:  v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80,0x80,0x80,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1,0x0E,0x30,0x08,0x06,0x01,0x00,

///*--  文字:  w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80,0x80,0x00,0x80,0x00,0x80,0x80,0x80,0x0F,0x30,0x0C,0x03,0x0C,0x30,0x0F,0x00,

///*--  文字:  x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80,0x8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20,0x31,0x2E,0x0E,0x31,0x20,0x00,

///*--  文字:  y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80,0x80,0x8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1,0x8E,0x70,0x18,0x06,0x01,0x00,

///*--  文字:  z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21,0x30,0x2C,0x22,0x21,0x30,0x00,

///*--  文字:  A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

///*--  文字:  B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88,0x88,0x7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C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C0,0x30,0x08,0x08,0x08,0x08,0x38,0x00,0x07,0x18,0x20,0x20,0x20,0x10,0x08,0x00,

///*--  文字:  D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E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20,0x23,0x20,0x18,0x00,

///*--  文字:  F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00,0x03,0x00,0x00,0x00,

///*--  文字:  G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C0,0x30,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07,0x18,0x20,0x20,0x22,0x1E,0x02,0x00,

///*--  文字:  H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8,0x00,0x00,0x08,0xF8,0x08,0x20,0x3F,0x21,0x01,0x01,0x21,0x3F,0x20,

///*--  文字:  I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8,0x08,0xF8,0x08,0x08,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J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8,0x08,0xF8,0x08,0x08,0x00,0xC0,0x80,0x80,0x80,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K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C0,0x28,0x18,0x08,0x00,0x20,0x3F,0x20,0x01,0x26,0x38,0x20,0x00,

///*--  文字:  L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30,0x00,

///*--  文字:  M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F8,0x00,0xF8,0xF8,0x08,0x00,0x20,0x3F,0x00,0x3F,0x00,0x3F,0x20,0x00,

///*--  文字:  N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30,0xC0,0x00,0x08,0xF8,0x08,0x20,0x3F,0x20,0x00,0x07,0x18,0x3F,0x00,

///*--  文字:  O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0,0x20,0x2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P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8,0x08,0x08,0x08,0xF0,0x00,0x20,0x3F,0x21,0x01,0x01,0x01,0x00,0x00,

///*--  文字:  Q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E0,0x10,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0F,0x18,0x24,0x24,0x38,0x50,0x4F,0x00,

///*--  文字:  R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88,0x88,0x88,0x70,0x00,0x20,0x3F,0x20,0x00,0x03,0x0C,0x30,0x20,

///*--  文字:  S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38,0x20,0x21,0x21,0x22,0x1C,0x00,

///*--  文字:  T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18,0x08,0x08,0xF8,0x08,0x08,0x18,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00,0x00,0x00,

///*--  文字:  U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8,0x00,0x00,0x08,0xF8,0x08,0x00,0x1F,0x20,0x20,0x20,0x20,0x1F,0x00,

///*--  文字:  V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78,0x88,0x00,0x00,0xC8,0x38,0x08,0x00,0x00,0x07,0x38,0x0E,0x01,0x00,0x00,

///*--  文字:  W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8,0x08,0x00,0xF8,0x00,0x08,0xF8,0x00,0x03,0x3C,0x07,0x00,0x07,0x3C,0x03,0x00,

///*--  文字:  X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18,0x68,0x80,0x80,0x68,0x18,0x08,0x20,0x30,0x2C,0x03,0x03,0x2C,0x30,0x20,

///*--  文字:  Y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38,0xC8,0x00,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00,0x00,0x00,

///*--  文字:  Z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10,0x0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20,0x38,0x26,0x21,0x20,0x20,0x18,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2,0x02,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C0,0x30,0xC8,0x28,0xE8,0x10,0xE0,0x00,0x07,0x18,0x27,0x24,0x23,0x14,0x0B,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FC,0x08,0x30,0x00,0x00,0x00,0x18,0x20,0xFF,0x21,0x1E,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F0,0x08,0xF0,0x00,0xE0,0x18,0x00,0x00,0x00,0x21,0x1C,0x03,0x1E,0x21,0x1E,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4,0x02,0x02,0x02,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F0,0x08,0x88,0x70,0x00,0x00,0x00,0x1E,0x21,0x23,0x24,0x19,0x27,0x21,0x1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40,0x40,0x80,0xF0,0x80,0x40,0x40,0x00,0x02,0x02,0x01,0x0F,0x01,0x02,0x02,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E0,0x18,0x04,0x02,0x00,0x00,0x00,0x00,0x07,0x18,0x20,0x4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2,0x04,0x18,0xE0,0x00,0x00,0x00,0x00,0x40,0x20,0x18,0x07,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  文字:  _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1F,0x01,0x01,0x01,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FE,0x02,0x02,0x02,0x00,0x00,0x00,0x00,0x7F,0x40,0x40,0x4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0x40,0x40,0x40,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6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10,0x16,0x0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B0,0x7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80,0x60,0x18,0x04,0x00,0x60,0x18,0x06,0x01,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80,0x7C,0x02,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4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2,0x02,0x7C,0x80,0x00,0x00,0x00,0x00,0x40,0x40,0x3F,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C,0x3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6,0x38,0xC0,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ode unsigned char zm_suoyin[]="?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_+[];',./{}:<>\x5c\34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SCL=0;

          SDA=IIC_Byte&0x80;
                SCL=1;
                SCL=0;

          SDA=IIC_Byte&0x40;
                SCL=1;
                SCL=0;

          SDA=IIC_Byte&0x20;
                SCL=1;
                SCL=0;

          SDA=IIC_Byte&0x10;
                SCL=1;
                SCL=0;

          SDA=IIC_Byte&0x08;
                SCL=1;
                SCL=0;

          SDA=IIC_Byte&0x04;
                SCL=1;
                SCL=0;

          SDA=IIC_Byte&0x02;
                SCL=1;
                SCL=0;

          SDA=IIC_Byte&0x01;
                SCL=1;
                SCL=0;

        SCL=1;
        SCL=0;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SCL=1;
        SDA=1;
        SDA=0;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SDA=0;
  SCL=1;
        SDA=1;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SCL=1;
        SDA=1;
        SDA=0;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Write_IIC_Byte(IIC_Data);
        SDA=0;
  SCL=1;
        SDA=1;
}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n;
        for(i=0;i<4;i++)
        {
                Write_IIC_Command (0xb0+i);    //设置页地址(0~7)
                Write_IIC_Command (0x00);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Write_IIC_Command (0x10);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SCL=1;
          SDA=1;
          SDA=0;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for(n=0;n<128;n++)Write_IIC_Byte(0X00);
          SDA=0;
    SCL=1;
          SDA=1;

        } //更新显示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100ms();
        Write_IIC_Command(0xAE);//关闭显示

        Write_IIC_Command(0x40);//---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B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C8);//-not offset

        Write_IIC_Command(0x81);//设置对比度
        Write_IIC_Command(0xff);

        Write_IIC_Command(0xa1);//段重定向设置

        Write_IIC_Command(0xa6);//

        Write_IIC_Command(0xa8);//设置驱动路数
        Write_IIC_Command(0x1f);

        Write_IIC_Command(0xd3);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d5);
        Write_IIC_Command(0xf0);

        Write_IIC_Command(0xd9);
        Write_IIC_Command(0x22);

        Write_IIC_Command(0xda);
        Write_IIC_Command(0x02);

        Write_IIC_Command(0xdb);
        Write_IIC_Command(0x49);

        Write_IIC_Command(0x8d);
        Write_IIC_Command(0x14);

        Write_IIC_Command(0xaf);
        OLED_Clear();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SCL=1;
        SDA=1;
        SDA=0;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Write_IIC_Byte(0xb0+y);
        Write_IIC_Byte(((x&0xf0)>>4)|0x10);
        Write_IIC_Byte((x&0x0f));
        SDA=0;
  SCL=1;
        SDA=1;
}
void OLED_ShowHz(unsigned char x,y,no)
{
        unsigned char i;
        OLED_Set_Pos(x,y);
        no=no*32;
  for(i=0;i<16;i++)
        {
                Write_IIC_Data(Hzk[no++]);
        }
        OLED_Set_Pos(x,y+1);
        for(i=16;i<32;i++)
        {
                Write_IIC_Data(Hzk[no++]);
        }
}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y,val)
{
        unsigned char i;
        OLED_Set_Pos(x,y);
        val=val*16;
        SCL=1;
        SDA=1;
        SDA=0;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for(i=0;i<8;i++)
        {
                Write_IIC_Byte(num[val++]);
        }
        SDA=0;
  SCL=1;
        SDA=1;
        OLED_Set_Pos(x,y+1);
        SCL=1;
        SDA=1;
        SDA=0;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for(i=8;i<16;i++)
        {
                Write_IIC_Byte(num[val++]);
        }
        SDA=0;
  SCL=1;
        SDA=1;
}
void OLED_Show_Zfc(unsigned char x,y,unsigned char code * Zfc)
{
        unsigned char i;
        while(*Zfc!=0)
        {
                if(*Zfc>127)
                {
                        for(i=0;i<=sizeof(hz_suoyin);i++)
                        {
                                if(Zfc[0]==hz_suoyin[i] && Zfc[1]==hz_suoyin[i+1])
                                {
                                        if(x>112){y+=2;x=0;}
                                        OLED_ShowHz(x,y,i/2);
                                        x=x+16;
                                        Zfc+=2;
                                }
                        }
                }
                else
                {
                                for(i=0;i<=sizeof(zm_suoyin);i++)
                                {
                                        if(Zfc[0]==zm_suoyin[i])
                                        {
                                                if(x>120){y+=2;x=0;}
                                                OLED_ShowNum(x,y,i);
                                                x=x+8;
                                        }
                                }
                        Zfc++;
                }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_Show_Zfc(0,0,"柳 18077219186");
        while(1)
        {
//                OLED_ShowNum(0,2,i/100);
//                OLED_ShowNum(8,2,i%100/10);
//                OLED_ShowNum(16,2,i%10);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