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供电用耐压30V的LDO和MOS危险吗?

楼主(2022-04-27):
(无正文)

网友A:
MOS危险,要40V安全一点。

网友B:
取决于你的设计。当然电压越高,富裕度越高。

网友C:
危险,耐压一般要求是电源电压的1.5-2倍

网友D:
孤陋寡闻,有24V的LDO?你还是把电路图画出来吧。

网友E:
你自己都已经感觉到了危险,相信自己的感觉。做产品余量留大些会少很多售后麻烦

网友F:
正常情况下没事 不正常的时候比较容易出事 但也是个概率问题 主要看东西的重要性 要是坏了也没啥影响 就这么干也行 想造完不管还得加大冗余量

网友G:
怎么也要留20%的空量,但是要考虑其他损耗,上1.5倍或者2倍的电压才安全

网友H:
24V 不建议LDO了 功耗太大,建议用芯片控制电感降压,比如LM2596.

再就是MOS耐压,得看你干啥用了。如果是电感升压之类的东西,那你最好用100V以上的 最好200V以上的MOS

网友I:
有浪涌可能就挂掉了

网友J:
设计产品时要考虑“冗余”量。。。。

网友K:
看设计呀,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L(2022-06-19):
串一个电阻吧

网友M:
可以用MOS管作为热源,但各项参数不能超过。
因MOS管可能比较控制复杂,用双极型好控制些。

网友N:
一般不够,24V一般都要50V往上的

网友O: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纯阻性负载,供电电压稳定。没问题。

网友P:
不单单考虑这个正常情况,还要考虑客户手残的情况。
设计了一个小控制盒,线不接错都没问题,可是他们经常搞错线烧mos管,烧单片机芯片。
不得已加了好多保护电路这才消停
指望用户培养他们的人员是够呛。

网友O:
引用 网友P:
不单单考虑这个正常情况,还要考虑客户手残的情况。
设计了一个小控制盒,线不接错都没问题,可是他们经常 ...

这种极端情况可以不做考虑,因为你根本就防不胜防!再先进的电路他要作死,你也没办法。如果为了应对这种极端情况而过分增加成本是不可取的。因为即使再先进,他可以在内部供电脚加大电压破坏电路!特别是加上KV的电压(小高压电容储能)进行破坏你根本就找不出破坏的痕迹。

网友L:
30V LDO是7805之前管吧,前面并个102/200电容同串一个电阻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