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Proteus仿真中实现滤波放大?

楼主(2022-04-27):
下面这个单片机电路图,如何在仿真中实现滤波放大这一功能

网友A:
既没有找到滤波在哪里?也没有找到放大在哪里?你现将此两处理画个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没有找到滤波在哪里?也没有找到放大在哪里?你现将此两处理画个圈圈。

正是不知道怎么把滤波放大这个模块放在这个仿真里来达到滤波和放大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没有找到滤波在哪里?也没有找到放大在哪里?你现将此两处理画个圈圈。

我理解LZ说的是“血压检测”端口(图上用电位器模拟的,实际使用时,这应该是贴在人体上的信号拾取传感器),需要对采集的信号滤波、放大。配合MCU端口的AD转换功能,读到所需的血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LZ说的是“血压检测”端口(图上用电位器模拟的,实际使用时,这应该是贴在人体上的信号拾取传感器 ...

嗯嗯 就是需要进行滤波放大这一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加,加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