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指纹锁,发送指令后会有应答包,请问要怎么处理单片机才能辨别?

楼主(2022-04-27):
小白求指导 做一个指纹锁,发送指令后会有应答包,请问要怎么处理51单片机才能辨别应答包的对错然后进行解锁?

网友A:
如果你想做指纹传感器识别系统,建议小白绕道;
如果你想做指纹识别模块的应用,先买个模块研究其说明书。

网友B:
读通指纹锁手册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AS608或FPM10A
他的传回值有数据长度和checkSum
当检测到这两个数据不匹配
就显示传输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AS608或FPM10A
他的传回值有数据长度和checkSum
当检测到这两个数据不匹配

关键是我可能不懂他要怎么读他返回参数的哪个确认码,我知道确认码就是反馈指纹录入的成功与否,可不懂怎么读,

网友C:
那么你就要学习串口如何接收数据列
以下两个中断代码给你参考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 (RI)
        {
                Rev_buf[Uart_len] = SBUF;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Uart_Timeout = 10;
                Uart_len++;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
TIMER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1.0592MHz 12T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1.0592MHz 12T
        if(Uart_Timeout>0)Uart_Timeout--;
        else Uart_Transf_Done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就要学习串口如何接收数据列
以下两个中断代码给你参考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