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6单片机的中断程序 PA5也莫名其妙的是低电平?

楼主:
求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大家
程序写出来后仿真功能一直不实现

PA5也莫名其妙的是低电平
中断前000-999递增计数
中断后显示6个数字

用proteus8.9以上打开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GPIO_InitStructure g

uint16_t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int16_t wei[]={0x0fe,0x0fd,0x0fb,0x0f7,0x0ef,0x0df,0xff,0xff};
uint16_t xuehao[]={0x7d,0x4f,0x3f,0x5b,0x5b,0x6f};
u16 i;
u8 ssec,sec,min; //毫秒,秒,分
u8 DisplayData[3];
uint8_t flag_led_bling=1;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
        {
                        flag_led_bling=1-flag_led_bling;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
  * @简介:NVIC初始化
  * @参数: 无
  * @返回值:无
  */
void NVIC_Configure(void)
{
        /* 定义NVIC结构体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选择中断分组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配置P[A|B|C|D|E]0为中断源 */
        /* 选择中断通道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 设置抢占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设置响应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中断使能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调用NVIC_Init()完成中断配置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简介:按键初始化,带中断
  * @参数: 无
  * @返回值:无
  */
void KEY_Configure(void)
{
        /*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定义EXTI初始化结构体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打开GPIOA和AFIO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配置PA0为上拉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完成配置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中断管脚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 选择中断线路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设置为中断请求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设置中断触发方式:双边沿触发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 中断线使能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 调用EXTI_Init()函数完成中断初始化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
  * @简介:按键状态
  * @参数: 无
  * @返回值:按键状态,0-按下,1-松开
  */
uint8_t KEY_Down_Up(void)
{
        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void SEG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
//使能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GPIO_Pin = 0x00ff;                                        //PC0-PC7引脚配置
        g.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配置为推挽输出
        g.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                                //初始化PC0-PC7
        g.GPIO_Pin = 0x003f;                                        //PB0-PC5引脚配置
        g.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配置为推挽输出
        g.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B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                                //初始化PB0-PB5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GPIO_Write(GPIOB,wei[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1):
                                GPIO_Write(GPIOB,wei[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GPIO_Write(GPIOB,wei[2]); break;//显示第0位
                }
                GPIO_Write(GPIOC,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65535);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GPIO_Write(GPIOC,0x000);//消隐
                delay(10);
        }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2]=table[sec%10];

        DisplayData[1]=table[ssec/10];
        DisplayData[0]=table[ssec%10];
}

int main()
{

        SEG_Init();
        NVIC_Configure();//NVIC 配置
        KEY_Configure();//KEY 配置

                if(flag_led_bling)
                        {
       for(i=0;i<1000;i++)
                         {
                                ssec++;
                                if(ssec==100)
                                {sec++; ssec=0;}
                                datapros();
                                DigDisplay();
                         }
              }

                else{
                                        while(1)
                {
                for(i=1;i<7;i++)
                {
                        GPIO_Write(GPIOB,wei[i-1]);
                        GPIO_Write(GPIOC,xuehao[i-1]);

                        delay(2300);
                        GPIO_Write(GPIOB,0x0ff);
                        delay(2300);

                }
          }
         }
}

求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2022-04-27):
使用STM32标准库函数的话,所有中断函数都是要在stm32f10x_it.c中编写的,函数名也是固定好的你都没有添加这个文件,自然就没有中断了
就几个数码管显示,仿真干嘛呢,杜邦线一插,编译烧录不就完了
至于PA5的低电平,不知道,仿真的东西,也没有用到这个端口,管它干嘛呢
我这有一个前些天学STM32的时候写的,你参考一下,已经验证过的

网友B:
谢谢,我是学习用的,没有stm32的开发板,只有51的开发板,所以只能仿真。

网友A:
单片机这种东西,实物不在手上,学习的进度是很慢的
STM32最小系统也可以用在8051的开发板上的,就是高低电平而已
自己买个板子和一个ST LINK就可以在线仿真了,这效果要比软件仿真好很多

网友C: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这里明显有问题,C51默认用户都是不懂volatile关键字的idiot。
在其他编译器上会被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