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ADC+DMA采集1通道10组数据,如果采集到一半就处理数据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22-04-27):
用STM32单片机的adc采集,一个通道采集10组数据放到二维数组里面最后求平均值,但是如果采集了5组我就处理了数据,那不是最后的值就是错误的吗?adc+DMA说明了数据大小,是10组全部采集以后在给到数组里面吗?

网友A:
为什么要采集到一半就处理呢?你的图片中数组低下是没有ADC数据的,不知道是0x0000还是0xffff,数据肯定是不对的
ADC进行的速度是很快的,一般都是在DMA初始化之后延时一小段时间,ADC就已经把DMA设定有缓冲区填满了
在这个帖子里我扯了很多,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http://www.51hei.com/bbs/dpj-219866-1.html

网友B:
什么时候处理数据,完全看你自己的要求,处理几个数据编程就好了

网友C:
你的想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