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GPS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显示经纬度 串口模拟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GPS系统,显示经纬度,由于gps是无法仿真的硬件 所以只能用串口来模拟

/*************************************
    GPS解码显示程序,
***************************************/
#include<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math.h"
//#include <stdlib.h>

sbit GPS_SPD=P1^1;                //GPS模块速率设置
sbit KEY1=P1^0;            //显示内容分屏切换,(T0,T1引脚 的第二功能为计数器。)
char code TIME_AREA= 8;        //时区
/***************************************
       这是做的部分更改
************************************/
unsigned long maxspeed,b;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int a[5];
unsigned char hspeed[5];
unsigned int dot_count;    //小数点计数器
//unsigned char x;
//GPS数据存储数组
unsigned char JD[10];        //经度
unsigned char JD_a;        //经度方向
unsigned char WD[9];        //纬度
unsigned char WD_a;        //纬度方向
unsigned char date[6];        //日期
unsigned char time[6];        //时间
unsigned char speed[5]={'0','0','0','.','0'};        //速度
unsigned char high[6];        //高度
unsigned char angle[5]={'0','0','0','0','0'};        //方位角
unsigned char use_sat[2];    //使用的卫星数
unsigned char total_sat[2];    //天空中总卫星数
unsigned char lock;            //定位状态

//串口中断需要的变量
unsigned char seg_count;    //逗号计数器
unsigned char byte_count;    //位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cmd_number;    //命令类型
unsigned char mode;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unsigned char buf_full;        //1:整句接收完成,相应数据有效。0:缓存数据无效。
unsigned char cmd[5];        //命令类型存储数组

//显示需要的变量
unsigned int dsp_count;        //刷新次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
bit page;

void sys_init(void);
bit chk_key(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char Bhour;
    sys_init();

    lock=1;
    use_sat[0]='0';
    use_sat[1]='0';
    total_sat[0]='0';
    total_sat[1]='0';

    while(1){
        if(buf_full==0)                //无GPS信号时
        {
            dsp_count++;
            if(dsp_count>=65000){
                LCD_cls();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No GPS connect..");
                LCD_write_string(0,1,"Please Check..");
                while(buf_full==0);
                LCD_cls();
                dsp_count=0;
            }
        }
        else{                        //有GPS信号时
/*************************************
    最大速度处理
*************************************/
                     dot_count=0;
                      b=0;
                      for(i=0;i<5;i++)
                      {
                          if(speed[i]!='.')
                             dot_count++;
                          else

                             break ;
                      }
                      switch(dot_count)
                      {

                         case 1:
                              b=((speed[0]-'0')*10+(speed[2]-'0'))*1.852;
                              break;
                         case 2:
                              b=((speed[0]-'0')*100+(speed[1]-'0')*10+(speed[4]-'0'))*1.852;
                              break;
                         case 3:
                              b=((speed[0]-'0')*1000+(speed[1]-'0')*100+(speed[2]-'0')*10+(speed[4]-'0'))*1.852;
                              break;

                       }
                      if(b>maxspeed)
                      {
                        maxspeed=b;
                      }

/*************************************
    最大速度处理
*************************************/

            if(chk_key()){                //检测到按键切换显示
                page=!page;
                LCD_cls();
            }

            if(!page){                        //页面1

                if(buf_full|0x01){                //GGA语句
                    if(lock==0){                    //如果未定位
                        LCD_write_string(0,0,"*---.--.----  ");
                        LCD_write_string(0,1,"* --.--.----  ");
                    }else{                            //如果已定位

                        LCD_write_char(0,0,JD_a);            //显示经度
                        for(i=0;i<3;i++)
                        {
                          LCD_write_char(i+1,0,JD[i]);
                          }
                        LCD_write_char(4,0,'.');
                        for(i=3;i<10;i++)
                        {
                          LCD_write_char(i+2,0,JD[i]);
                          }

                        LCD_write_char(0,1,WD_a);            //显示纬度
                        LCD_write_char(1,1,' ');
                        for(i=0;i<2;i++)
                        {
                            LCD_write_char(i+2,1,WD[i]);
                        }
                        LCD_write_char(4,1,'.');

                        for(i=2;i<9;i++)
                        {
                            LCD_write_char(i+3,1,WD[i]);
                        }

                        }
                    LCD_write_char(14,1,use_sat[0]);        //显示接收卫星数
                    LCD_write_char(15,1,use_sat[1]);
                    buf_full&=~0x01;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2){                //GSV语句
                    LCD_write_char(14,1,total_sat[0]);
                    LCD_write_char(15,1,total_sat[1]);
                    buf_full&=~0x02;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4){
                    if(lock==0){                    //如果未定位
                        LCD_write_string(0,0,"*---.--.----  ");
                        LCD_write_string(0,1,"* --.--.----  ");
                    }else{                            //如果已定位

                    LCD_write_char(0,0,JD_a);            //显示经度
                    for(i=0;i<3;i++)
                    {
                      LCD_write_char(i+1,0,JD[i]);
                      }
                    LCD_write_char(4,0,'.');
                    for(i=3;i<10;i++)
                    {
                      LCD_write_char(i+2,0,JD[i]);
                      }
                    LCD_write_char(0,1,WD_a);            //显示纬度

                    LCD_write_char(1,1,' ');
                    for(i=0;i<2;i++)
                    {
                        LCD_write_char(i+2,1,WD[i]);
                    }
                    LCD_write_char(4,1,'.');

                    for(i=2;i<9;i++)
                    {
                        LCD_write_char(i+3,1,WD[i]);
                    }

                     }
                    LCD_write_char(14,0,use_sat[0]);        //显示接收卫星数
                    LCD_write_char(15,0,use_sat[1]);
                    buf_full&=~0x04;
                    dsp_count=0;
                }
            }
            else{                            //页面2
                if(buf_full|0x01){                //GGA语句
                    buf_full&=~0x01;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2){
                    buf_full&=~0x02;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4){                //RMC语句
                    Bhour=((time[0]-0x30)*10+time[1]-0x30)+TIME_AREA;
                    if(Bhour>=24){
                        Bhour-=24;
                    }else if(Bhour<0){
                        Bhour+=24;
                    }

                    LCD_write_char(0,1,date[4]);
                    LCD_write_char(1,1,date[5]);
                    LCD_write_char(2,1,date[2]);
                    LCD_write_char(3,1,date[3]);
                    LCD_write_char(4,1,date[0]);
                    LCD_write_char(5,1,date[1]);

                    LCD_write_char(8,1,B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9,1,B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0,1,':');
                    LCD_write_char(11,1,time[2]);
                    LCD_write_char(12,1,time[3]);
                    LCD_write_char(13,1,':');
                    LCD_write_char(14,1,time[4]);
                    LCD_write_char(15,1,time[5]);

                    LCD_write_string(5,0,"knot A");

                    if(lock=='0'){                    //如果未定位
                        LCD_write_string(0,0,"---.-");
                        LCD_write_string(11,0,"---.-");
                    }else{                                                      //已经定位,在此处做的改动。
/*******************************************************************************/

                           if(count<10)
                           {

                            for(i=0;i<5;i++)
                            {
                            LCD_write_char(i,0,speed[i]);//knot显示
                            }
                            count++;
                          }
                          else
                          {
                            if(count>15)
                            {
                               count=0;
                            }

                              hspeed[0]=maxspeed/1000+0x30;                     //把小数转成字符数组
                              hspeed[1]=(maxspeed/100)%10+0x30;
                              hspeed[2]=(maxspeed/10)%10+0x30;
                              hspeed[3]='.';
                              hspeed[4]= maxspeed%10+0x30;

                            count++;
                            LCD_write_string(5,0,"Km/h A");
                            LCD_write_char(0,0,hspeed[0]);
                            LCD_write_char(1,0,hspeed[1]);
                            LCD_write_char(2,0,hspeed[2]);
                            LCD_write_char(3,0,hspeed[3]);
                            LCD_write_char(4,0,hspeed[4]);    //最大速度显  */
                        }

/*******************************************************************************/
                             for(i=0;i<5;i++){
                                LCD_write_char(11+i,0,angle[i]);
                        }
                    }
                    buf_full&=~0x04;
                    dsp_count=0;
                }
            }

        }
    }
}

bit chk_key(void)
{
    if(!KEY1){
        delayms(10);
        if(!KEY1){
            while(!KEY1);
            delayms(10);
            return(1);
        }
    }
    LCD_cls();            //清屏
    return(0);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_init() {
    unsigned char i;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1;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if(GPS_SPD){
        TH1 = 0xfa;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11.059MHz */
    }else{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4800 baud @ 11.059MHz */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LCD_init(8);        //初始化LCD
    LCD_write_string(0,0," GPS SIRF II 2 ");
    LCD_write_string(0,1," 11-11-23 1342 ");

    for(i=1;i<4;i++){
        delayms(250);
    }
    //LCD_cls();
    IE=0x90;            //开总中断、串口中断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mp;
    if(RI){
        tmp=SBUF;
        switch(tmp){
            case '

                cmd_number=0;        //命令类型清空
                mode=1;                //接收命令模式
                byte_count=0;        //接收位数清空
                break;
            case ',':
                seg_count++;        //逗号计数加1
                byte_count=0;
                break;
            case '*':
                switch(cmd_number){
                    case 1:
                        buf_full|=0x01;
                        break;
                    case 2:
                        buf_full|=0x02;
                        break;
                    case 3:
                        buf_full|=0x04;
                        break;
                }
                mode=0;
                break;
            default:
                if(mode==1){
                    //命令种类判断

                    cmd[byte_count]=tmp;            //接收字符放入类型缓存
                    if(byte_count>=4){                //如果类型数据接收完毕,判断类型
                        if(cmd[0]=='G'){
                            if(cmd[1]=='P'){
                                if(cmd[2]=='G'){
                                    if(cmd[3]=='G'){
                                        if(cmd[4]=='A'){
                                            cmd_number=1;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else if(cmd[3]=='S'){
                                        if(cmd[4]=='V'){
                                            cmd_number=2;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else if(cmd[2]=='R'){
                                    if(cmd[3]=='M'){
                                        if(cmd[4]=='C'){
                                            cmd_number=3;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
                        }
                    }
                }
                else if(mode==2){
                    //接收数据处理
                    switch (cmd_number){
                        case 1:                //类型1数据接收。GPGGA
                            switch(seg_count){
                                case 2:        //纬度处理
                                    if(byte_count<9){
                                        W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3:        //纬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WD_a=tmp;
                                    }
                                    break;
                                case 4:        //经度处理
                                    if(byte_count<10){
                                        J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5:        //经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JD_a=tmp;
                                    }
                                    break;
                                case 6:        //定位判断
                                    if(byte_count<1){
                                        lock=tmp;
                                    }
                                    break;
                                case 7:        //定位使用的卫星数
                                    if(byte_count<2){
                                        use_sat[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9:        //高度处理
                                    if(byte_count<6){
                                        high[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case 2:                //类型2数据接收。GPGSV
                            switch(seg_count){
                                case 3:        //天空中的卫星总数
                                    if(byte_count<2){
                                        total_sat[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case 3:                //类型3数据接收。GPRMC
                            switch(seg_count){
                                case 1:        //时间处理
                                    if(byte_count<6){
                                        time[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2:        //定位判断
                                    if(byte_count<1){
                                      if (tmp=='A') {lock=1;}
                                      else{
                                        lock=0;}
                                    }
                                    break;
                                case 3:        //纬度处理
                                    if(byte_count<9){
                                        W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4:        //纬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WD_a=tmp;
                                    }
                                    break;
                                case 5:        //经度处理
                                    if(byte_count<10){
                                        J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6:        //经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JD_a=tmp;
                                    }
                                    break;
                                case 7:        //速度处理
                                    if(byte_count<5){
                                        spee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8:        //方位角处理
                                    if(byte_count<5){
                                        angle[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9:        //方位角处理
                                    if(byte_count<6){
                                        date[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
                }
                byte_count++;        //接收数位加1
                break;
        }
    }
    RI=0;
}

由于gps是无法仿真的硬件 所以只能用串口来模拟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4-27):
楼主,你的复位电路都没接对!

网友B:
仿真接错复位也能工作真不靠谱

网友C:
省略晶振、复位也一样仿真

网友D:
proteu中不是有GPS模块了嘛

网友C:
是的,加上vgps,再将at89c52的时钟频率改为11.0592就可以仿真了。另外楼主的例程功能还是比较全的。

网友E(2023-01-09):
如何实现仿真呀

网友F(2023-02-17):
另外楼主的例程功能还是比较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的,加上vgps,再将at89c52的时钟频率改为11.0592就可以仿真了。另外楼主的例程功能还是比较全的。

请问需要发送发什么数据

网友H(2025-12-24):
这个单片机改成stc15系列的怎么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