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及LCD12864读忙的疑问

楼主(2022-04-27):
在使用LCD1602以及LCD12864时看手册都说需要读忙才可以写指令,但我在实际操作中,一旦读忙就会无法正常运行,而不读忙则可以正常进行,所以想知道这是为啥

网友A:
你在家洗碗,有人敲门要你开门,你说“就来"。
这个“就来"就是LCD的忙信号,表求你正在干着其它事,来不及开门。
【一旦读忙就会无法正常运行】不是无法正常运行,而是LCD正在处理内部的事件,需你等它一下。
如果你没有等它,它当然不会为你干活的。

网友B:
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读忙也不会影响运行,一般LCD12864显示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C:
读忙,就是LCD在无法接收外来指令时会挂免战牌,读忙就是看有没有免战牌,有就得等的意思。
遇到读忙就OVER说明程序问题(专心做你不知道的事情了)或者器件有暗伤(免战牌永远挂着)。
据说并口LCD1602以及LCD12864来说还可以回读显示的内容然而这个功能罕有人用。
因此,对于只用于显示的LCD1602以及LCD12864来说,只要时序调正读不读忙是感觉一样的。

网友D:
确实,实际用时读忙经常不成功,读忙一般不做延时跳出处理就会死在那,说不清是器件还是程序问题,经常用延时代替读忙反而更好用,当然模拟时还是用读忙显得有规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