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讲一下C语言void (**func)();感觉不是很明白

楼主(2022-04-27):
(无正文)

楼主:
void (*func)(); 这个是函数指针,但多了一个 void (**func)(); 就有点不明白了

楼主:
应该是二级函数指针

网友A:
返回函数指针的函数指针吧

网友B:
一般用于函数数组,多个函数构成的数组。

网友C:
void (*func)(); 这个是函数指针,但多了一个 void (**func)(); 就

楼主:
记录一下
int *p //p是一个整形指针,指向一个整形的指针,可以存放整形的地址
char *pc //pc是一个字符指针,指向一个字符的指针,可以存放字符的地地址
int * arr[] //指针数组,数组的元素都是指针,也就是说该数组存储的是指针,
int (*p)[n] // 数组指针 它指向一个数组,也就是说它是指向数组的指针
int arr[10]  //arr 首元素地址  &arr[0]首元素的地址,&arr 数组的地址

楼主:
char * arr[5];
char *(*pa)[5];
pa 指针变量
char *  pa指向数组的元素类型是char *

楼主:
应该是这样
#include<stdio.h>

void dfs()
{
        printf("%s\n","adfsga");

}

int main() {

   void (*pc)() = dfs;
   void (**pcc)()= &pc;
   (**pcc)();
}

网友D:
函数指针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