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 gsm模块发信息程序对吗

楼主(2022-04-2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你的51单片机的晶振大小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FOSC_12M
//以下是开机后发送到手机的内容,发送的号码在程序中修改。
unsigned int  rec_data_len_uart=0;              //标记Buffer_Uart0接收数组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_Uart0_Rec[25]={0};   //Uart0中断接收数组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_rec_data_uart0;
        temp_rec_data_uart0 = SBUF;          //读取接收数据
        RI=0;                                //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Buffer_Uart0_Rec[rec_data_len_uart]=temp_rec_data_uart0;        //接收数据
        rec_data_len_uart++;
        if(rec_data_len_uart>24)
        {
           rec_data_len_uart=0;         //从头开始接收数据
        }
}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
        uchar i = 0;
        SerialInti();
    DelaySec(10);//延时约15秒,此处延时,是为了让模块有足够的时间注册到网络,

//----------------为什么是下面这些AT指令呢,请看SIM900A重要的短信指令文件------------

    Uart1Sends("AT+CSCS=\"GSM\"\r\n");
    DelaySec(50);//延时大约3秒
    Uart1Sends("AT+CMGF=1\r\n");
        DelaySec(50);//延时大约3秒
        Uart1Sends("AT+CSCA?\r\n");
        DelaySec(50);//延时大约3秒
        Uart1Sends("AT+CSMP=17,167,0,240\r\n");
        DelaySec(50);//延时大约3秒
        Uart1Sends("AT+CMGS=\"+号码\"\r\n");
        DelaySec(50);//延时大约3秒
        Uart1Sends(1234);
        DelaySec(50);//延时大约3秒
          SendOneByte(0x1a);
        DelaySec(50);//延时大约3秒
    while(1);
}

网友A:
先读通器件的手册

网友B(2023-11-20):
直接上设备测试最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