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5生成的bin文件的中断向量偏移问题

楼主:
这个程序是IAP升级的主程序部分,中断向量表偏移了0x10000,程序IROM1设置了0x08010000,我把它改回到0x0800 0000,但是生成的bin文件还是带偏移的地址的。我注意到魔术棒的Linker好像也有写0x08010000,(看图片)然后我给它改成0x0800 0000,编译后,烧录报错

Load "..\\..\\Output\\Fire_RT-Thread.axf"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00000H - 0800A0AFH
Erase skipp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讲的有点乱糟糟的。
按照我以前的操作,就是改一下IROM1的值,从0x0800 0000改成新的地址,bin文件也以这个地址重新生成。反向操作就是把IROM1地址改回0x0800 0000就行了,但是这个就是不行。问题1:keil5哪里还可以设置地址偏移?
问题二,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00000H - 0800A0AFH这个错到底什么意思,网上搜的试过了,都不对。
而且这个问题报错以后,把改的地方改回去编译后,再烧录,还是会出现

Linker

Linker

网友A(2022-04-27):
你这个明显是用scatter file来配置的,选项卡里面的IROM被超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用scatter file来配置的,选项卡里面的IROM被超越了。

谢谢。第一次听说Scatter File这个概念。我刚刚把它删了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C:
与芯片有关,看看芯片手册上是如何说明。
你告诉KELL5,用的是什么芯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