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一个键,在共阴8位数码管显示12 单片机程序的问题是还没按下就显示了

楼主:
//按下一个键,在共阴8位数码管显示12。程序的问题是:还没按下P3.0口的按键,就显示了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0;         //定义P30口是k1

#define key P1
#define dip P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void delay(u16 i)
{while(i--);}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void keypros()
{
    dip=0xff;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while(k1==0)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void DigDisplay()
{
u8 a=1;
u8 b=2;

LSA=1;LSB=0;LSC=0;
P0=smgduan[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0;LSB=0;LSC=0;
P0=smgduan[b];//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void main()
{
  keypros();
  DigDisplay();
}

按下独立键后,显12

按下独立键后,显12

程序

仿真

网友A(2022-04-28):
你这按键函数与显示看着就没关系吧,各干各的当然你让它显啥就显啥了

网友B:
楼主的程序问题在于数码管显示函数与按键无关,给你改成了0~99加减。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0;         //定义P30口是k1
sbit k2=P3^1;
#define key P1
#define dip P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num=0;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void delay(u16 i)
{while(i--);}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void keypros()
{
        static u8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if(!k1||!k2)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if(++count>=2&&sign==0)          //消抖
                {
                        sign=1;
                        if(!k1)
                        {
                                if(num<99)num++;
                        }
                        if(!k2)
                        {
                                if(num>0)num--;
                        }
                }
        }
        else
        {
                count=0;
                sign=0;
        }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void DigDisplay()
{
        u8 a=num/10;
        u8 b=num%10;

        LSA=1;LSB=0;LSC=0;
        P0=smgduan[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LSA=0;LSB=0;LSC=0;
        P0=smgduan[b];//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DigDisplay();
        }
}

网友C:
必然的,因为你按键无论是否按下,都会调用显示程序。所以,你需要加一个判断语句,满足有有效按键才调用显示程序。

网友D:
你的显示程序DigDisplay();直接就显示12,跟有无按按键无关。

网友E:
如果在写代码前,先画个逻辑流程图出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问题在于数码管显示函数与按键无关,给你改成了0~99加减。

非常感谢!

网友G:
当你读通共阴8位数码管的显示原理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