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以单片机为控制核心设计-一个车内湿度测量电路

楼主(2022-04-28):
以单片机为控制核心设计-一个车内湿度测量电路,采用湿度传感器,经相应的信号转换,将湿度信号通过单片机处理后显示在数码管或者液晶屏上,显示的湿度值为相对湿度,显示范围在0- 100%之间,精度为1%。

网友A:
先说选什么单片机,STC89C51的,还是STM32的?

网友B: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加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