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DS1302乱码 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2-04-28):
DS1302显示乱码,位选正常,反而段选异常;后来试了下,让把有数码管输出0正常显示,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呢?自己画的板子。

网友A:
没有代码你等于问了个寂寞,谁知道你端口怎么配置的呢?
连个实际接线图都没有,谁知道你是怎么接线的

问题现象
可退敲出几个问题可能
1. 没有消影    2. 延时不足    3. 其他代码耗时太长

网友B:
先上硬件图

网友C:
STC8单片机+DS1302+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网友D:
开贴一张图,代码全靠猜?

网友E:
搞清楚共阴共阳和分时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哦哦,晚点放硬件和代码上来啊;我现在想想,延时不足有这个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代码你等于问了个寂寞,谁知道你端口怎么配置的呢?
连个实际接线图都没有,谁知道你是怎么接线的
#ifndef         _DELAY1MS_H
#define  _DELAY1MS_H

//包含头文件//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endif
///////////////////////////////////////////////////////////
#include "delay1ms.h"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ifndef __KEY_H_
#define __EKY_H_

#include <reg52.h>

  16. void key_prc();

  17. sbit k1=P2^5;
  18. sbit k2=P2^6;
  19. sbit k3=P2^7;

#endif

//////////////////////////////////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1ms.h"
#include"ds1302.h"
#include"display.h"

unsigned char M;

void key_prc()//K1,K2,K3,K4按键代码
{

        if(k1==0)
        {
                M++;
                TR0=1;
                delay1ms(100);
                while(!k1)
                {
                Display();
                }
                if(M==4)
                {
                        TR0=0;
                        M=0;
                }

        }

if(M!=0)
{

        switch(M)
        {
case (1):
                        {
                        if(k2==0)
                        {
                                delay1ms(10);
                                if(k2==0)
                                {
                                        TIME[2]=(TIME[2]/16*10)+(TIME[2]%16);//转化为十进制
                                        TIME[2]++;
                                        if(TIME[2]==24)
                                                TIME[2]=0;
                                }
                        TIME[2]=((TIME[2]/10)<<4)+(TIME[2]%10);//十制数转16进制,(TIME[2]/10)<<4)|(TIME[2]%10),若23TIME[2]/10=2,2-->0010,左移4位0010 0000,3-->0000 0011,0010 0000 |0000 0011=0011 0011,其中“+”与“|”运算结果一样的
                                Ds1302Write(0x8E,0X00);//打开写保护

                                Ds1302Write(0x84,TIME[2]);//写入时数据

                                Ds1302Write(0x8E,0x80);//关闭写保护
                        while(!k2)
                        {
                        Display();
                        }

                        }
                                if(k3==0)
                                {
                                        delay1ms(10);
                                        if(k3==0)
                                        {
                                        TIME[2]=(TIME[2]/16*10)+(TIME[2]%16);
                                                if(TIME[2]==0)
                                                        TIME[2]=24;
                                        }

                                        TIME[2]--;
                                        TIME[2]=((TIME[2]/10)<<4)+(TIME[2]%1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4,TIME[2]);

                                        Ds1302Write(0x8E,0x80);
                                                while(!k3)
                                                {
                                                Display();
                                                }

                                }
//                                if(k4==0)
//                                {
//                                        delay1ms(10);
//                                        if(k4==0)
//                                        {
//                                                TR0=0;
//                                                M=0;
//                                                flag=0;
//
//
//                                        }
//                                }

        }
break;
case (2):
                        {
                        if(k2==0)
                        {
                                delay1ms(10);
                                if(k2==0)
                                {
                                        TIME[1]=(TIME[1]/16*10)+(TIME[1]%16);
                                        TIME[1]++;
                                        if(TIME[1]==60)
                                                TIME[1]=0;
                                }
                                TIME[1]=((TIME[1]/10)<<4)+(TIME[1]%1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2,TIME[1]);

                                Ds1302Write(0x8E,0x80);
                        while(!k2)
                        {
                        Display();
                        }

                        }
                                if(k3==0)
                                {
                                        delay1ms(10);
                                        if(k3==0)
                                        {
                                        TIME[1]=(TIME[1]/16*10)+(TIME[1]%16);
                                                if(TIME[1]==0)
                                                                TIME[1]=60;
                                                        }

                                        TIME[1]--;
                                        TIME[1]=((TIME[1]/10)<<4)+(TIME[1]%1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2,TIME[1]);

                                        Ds1302Write(0x8E,0x80);
                                                while(!k3)
                                                {
                                                Display();
                                                }

                                }
//                                if(k4==0)
//                                {
//                                        delay1ms(10);
//                                        if(k4==0)
//                                        {
//                                                TR0=0;
//                                                M=0;
//                                                flag=0;
//
//
//                                        }
//                                }
        }
break;
case (3):
                        {
                        if(k2==0)
                        {
                                delay1ms(10);
                                if(k2==0)
                                {
                                        TIME[0]=(TIME[0]/16*10)+(TIME[0]%16);
                                        TIME[0]++;
                                        if(TIME[0]==60)
                                                TIME[0]=0;
                                }
                                TIME[0]=((TIME[0]/10)<<4)+(TIME[0]%1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0,TIME[0]);

                                Ds1302Write(0x8E,0x80);
                        while(!k2)
                        {
                        Display();
                        }

                        }
                                if(k3==0)
                                {
                                        delay1ms(10);
                                        if(k3==0)
                                        {
                                        TIME[0]=(TIME[0]/16*10)+(TIME[0]%16);
                                                if(TIME[0]==0)
                                                                TIME[0]=60;
                                                        }

                                        TIME[0]--;
                                        TIME[0]=((TIME[0]/10)<<4)+(TIME[0]%10);
                                        Ds1302Write(0x8E,0X00);

                                        Ds1302Write(0x80,TIME[0]);

                                        Ds1302Write(0x8E,0x80);
                                                while(!k3)
                                                {
                                                Display();
                                                }

                                }
//                                if(k4==0)
//                                {
//                                        delay1ms(10);
//                                        if(k4==0)
//                                        {
//                                                TR0=0;
//                                                M=0;
//                                                flag=0;
//
//
//                                        }
//                                }
        }
break;

}
}
}
/////////////////////////////////////////////////////
#ifndef __DISPLAY_H_
#define __DISPLAY_H_
#include <reg52.h>

extern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extern bit 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M;
//sbit LSA=P2^7;
//sbit LSB=P2^6;
//sbit LSC=P2^5;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flag();

#endif

////////////////////////////////////////////////////////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1ms.h"
#include "key.h"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weidata[8]={0x00,0x20,0x40,0x60,0x80,0xa0,0xc0,0xe0};
void Display()
{
        if(flag==0 | M==0)
{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7位
                }
                P1=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ms(2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1=0x00;//消隐

        }
}
else
{
        if(M==1)
        {
                for(i=2;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2):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P0 &=0x0f;P0 |=weidata[i];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P0 &=0x0f;P0 |=weidata[i];//显示第4位
                        case(5):
                                P0 &=0x0f;P0 |=weidata[i];//显示第5位
                        case(6):
                                P0 &=0x0f;P0 |=weidata[i];//显示第6位
                        case(7):
                                P0 &=0x0f;P0 |=weidata[i];break;//显示第7位
                }
                P1=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ms(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1=0x00;//消隐
        }
        }
        if(M==2)
        {
                for(i=0;i<3;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P0 &=0x0f;P0 |=weidata[i];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2位
                }
                P1=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ms(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1=0x00;//消隐
        }
        for(i=5;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5):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7位
                }
                P1=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ms(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1=0x00;//消隐
        }
        }
                if(M==3)
        {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P0 &=0x0f;P0 |=weidata[i];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P0 &=0x0f;P0 |=weidata[i];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P0 &=0x0f;P0 |=weidata[i]; break;//显示第5位

                }
                P1=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ms(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1=0x00;//消隐
        }
        }
}
}

////////////////////////////////////////////////////////////////////////////////////////////////////
#ifndef __DS1302_H_
#define __DS1302_H_

//---包含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ds1302使用的IO口---//
sbit DSIO=P3^1;
sbit RST=P3^0;
sbit SCLK=P3^2;
//sbit DSIO=P3^4;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加入全局变量--//
extern uchar TIME[7];        //加入全局变量

#endif

/////////////////////////////////////////////////////////////////////
#include"ds1302.h"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6年5月7日星期六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7, 0x05, 0x06, 0x16};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key.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char num=0;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bit flag=0;

u16 t;

void datapros();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Ds1302Init();           //第一次初始化后就可以注释该条语句,这样下次重启就不会再次初始化了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EA=1;
                ET0=1;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key_prc();
        }
}

void datapros()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0] = smgduan[TIME[2]/16];                                //时
        DisplayData[1] = smgduan[TIME[2]&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smgduan[TIME[1]/16];                                //分
        DisplayData[4] = smgduan[TIME[1]&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smgduan[TIME[0]/16];                                //秒
        DisplayData[7] = smgduan[TIME[0]&0x0f];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1中断函数代码
{

        TH0=(65536-46080)/256;//定时50ms
        TL0=(65536-46080)%256;
        t ++;

        if(t==5)//0.25秒=0.25秒
        {
                t=0;
                flag=~flag;
        }

}

网友F:
P05P06P07加上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G:
导致P1赋值不遵循0-10的变化,检查一下datapros函数中的displaydata的取值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自己画板,这个板子能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单片机可以STC8A4K的,这个也是8051单片机,内置上拉电阻,不需要复位电路,不需要晶振,不需要那两个数字IC
整个电路只需要:1片STC8A4K,1个DS1302,6个电容,一个CR2032,再加上按键就行了,电路简单到不行
不喜欢的话,就当我没说
你这个程序可以自己调试的,不用太多时间的
1,先搞定显示部分的,不要读取时钟芯片的数据,只要显示程序显示一个变量就行,从0-9每次烧录验证
2,调试按键,在显示正常之后,按键暂时不需要写入,调试好按键功能,按一下变量加1或者减1,然后送显示,每次烧录验证
3,按键功能正常之后,再对时钟芯片进行读写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画板,这个板子能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单片机可以STC8A4K的,这个也是8051单片机,内置上拉电阻,不需要复位 ...

业余的啊,自己画来玩玩的,多赐教。显示部分,调试过直接输出赋值0,八位数码管都能正常显示。在开发板上11.0592MHz下载这代码,能正常工作,只是端口配置不一样。不会是时钟模块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画板,这个板子能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单片机可以STC8A4K的,这个也是8051单片机,内置上拉电阻,不需要复位 ...

在keil中,调试模式下,看了输出段显,只高三位(P1.6~P1.8)有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keil中,调试模式下,看了输出段显,只高三位(P1.6~P1.8)有高低电平变化

不要仿真,只看烧录结果
直接赋值显示能正常的话,就说明你显示部分是对的
去论坛下载一个DS1302的代码,读写看一下
我没有DS1302,没法测试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仿真,只看烧录结果
直接赋值显示能正常的话,就说明你显示部分是对的
去论坛下载一个DS1302的代码, ...

好的,可以试试,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