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编程时STC8G1K08单片机程序空间不够,可以用STC8G2K64S4代替吗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我的电路上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C8G1K17(空间大小17K),在Keil软件上没有这个型号,我选择STC8G1K08(空间大小8K)来编写代码,但后面发现代码超出程序大小范围了,可以用STC8G2K64S4代替吗?

网友A(2022-04-28):
你是要让单片机做什么大工程? 8K还不够呀. 确定是代码超标还是Idata存储超标? 我记得是可以用大一点的存储芯片编译的.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可以的,价格贵点而已。

网友C:
keil 上面选择 STC8G2K64S4 是没有影响的, 这个型号选择主要是影响 Ctrl + F5 之后的结果,对于编译本身没有影响。
不过你用的什么版本? 我记得,只要再Target 里面不够选 Use On-Chip Rom (0x0- 0x1FF8) 这个选项,超过8K 也不影响编译的啊。

网友D:
这只是你写代码和编译而已,用哪个都一样的,没有限制的

网友E:
同类的器件替换,应先问的是“为什么不可以”而不是“可以吗”。
按自己需求查找器件手册找同异,然后就明白如何操作了。
每个器件的专用操作和运行速度都不一样,都需要调校。
只要调校适当,业余玩玩STC的貌似都可以通用

网友C:
其实, 你只要在设置里面,把 OnChip-Rom 的尺寸设置那个 勾 去掉就可以了完成编译了,如图:

当然,你要是实在和我一样有强迫症,必须把勾都打上,那么可以自己添加一个STC8G1K17的库,那么一切都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