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单片机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
在STC8G的技术手册里有如下描述:

也就是说频率不需要用设置寄存器的方式来定义,只需要在下载的时候手动输入,即如下图:

但是,在技术手册中还有提到如果要设置为11.0592MHz需要设置寄存器:

这是什么意思呢?11.0592MHz这个频率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得到吗?频率不是直接在烧录软件里面设置就行了吗?CLKDIV寄存器里面的值不是应该自动会调整的吗?

网友A(2022-04-28):
不用管,STCISP 直接设置就行了

网友B:
可能只是一個例子
STC-ISP最小频率是6Mhz
如果想要更慢的速度就要用CLKDIV寄存器來分频

网友C:
用户需要更低频率,反正我一般用22.1184匹配串口通讯速率,11.0592慢了一点,正常情况还是希望快一点啊.

网友D:
你一个频率从头用到底,就不用管寄存器,只要下载时候选一下。你想中途变频,就通过寄存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STCISP 直接设置就行了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一个频率从头用到底,就不用管寄存器,只要下载时候选一下。你想中途变频,就通过寄存器。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能只是一個例子
STC-ISP最小频率是6Mhz
如果想要更慢的速度就要用CLKDIV寄存器來分频

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一个频率从头用到底,就不用管寄存器,只要下载时候选一下。你想中途变频,就通过寄存器。

在请教您一个问题:
在ADC的例程中,开头用sfr声明了很多特殊功能寄存器,如: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但是ADCTIM却是用了宏定义: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请问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定义的差别呢?我目前唯一想到的区别是,ADCTIM是可以位寻址的寄存器,是因为这样的差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请教您一个问题:
在ADC的例程中,开头用sfr声明了很多特殊功能寄存器,如:
但是ADCTIM却是用了宏定 ...

sfr 是标准 寄存器设定, 比如:  sfr ADC_RES = 0xbd;   就是把  ADC_RES 指向 地址:0xbd
你程序中对  ADC_RES 的任何操作,都会被编译成  对 地址:0xbd 的操作。

而,标准寄存器地址 只有可怜的 0x80~0xff  一共128个地址,STC不断的给 51单片机增加功能,造成寄存器越来越多, 128个地址已经完全不够用, 所以,STC搞了一个 扩展寄存器 XFR 出来,地址是16位的,而XFR 是STC自创的,也不是STC读创吧,反正搞增强51的最终都是这样子解决地址不够用问题的,总之, KEIL是不认可的。所以,无法直接进行寄存器设置,所以,只能用宏定义, 让 你对 ADCTIM 的操作 指向16位地址:0xfea8 的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fr 是标准 寄存器设定, 比如:  sfr ADC_RES = 0xbd;   就是把  ADC_RES 指向 地址:0xbd
你程序中对  A ...

谢谢您的回答!给我很大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回答!给我很大帮助。

谢谢就不用了, 作为等价交换, 你教教我 你在51黑论坛发言的时候, 这个代码框是怎么出来的? 我玩了那么久, 都没搞出来代码框, 这个论坛也没有一个"帮助文档"啥的, 看着你们一个个的出代码框, 我却出不了,难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就不用了, 作为等价交换, 你教教我 你在51黑论坛发言的时候, 这个代码框是怎么出来的? 我玩了那么久, ...

选中所需文字,再点击这个地方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就不用了, 作为等价交换, 你教教我 你在51黑论坛发言的时候, 这个代码框是怎么出来的? 我玩了那么久, ...

您看技术手册里写的,寄存器复位之后,默认值是“n”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看技术手册里写的,寄存器复位之后,默认值是“n”是什么意思?

n 比较特殊, 属于在 下载的时候, 可以通过下载设定而改变的项目, 比如串口, 看门狗,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 比较特殊, 属于在 下载的时候, 可以通过下载设定而改变的项目, 比如串口, 看门狗,等等。

好的,谢谢。
代码框设置的地方找到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
代码框设置的地方找到了吗?

找到了, 如果下面出现正确的代码,表示已经会用了.
sfr P0 = 0x80;
sbit P01 = P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