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D辉芒微单片机FT60F12x学习例程 C语言汇编都有

楼主(2022-04-28):
代码下载:

包含以下常用功能模块的C语言和汇编语言例程
EEPROM
IIC
INT
IO
IR
LVD
LVD_PWM
MSCK
PA_INT
PWM
SLEEP
SPI
TIMER0
TIMER2
UART
WDT

部分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 文件名:TEST_60F12x_IO.c
* 功能:   FT60F12x-IO功能演示
* IC:     FT60F123 SOP16
* 晶振:   16M/2T
* 说明:   当DemoPortIn悬空或者高电平时,
*               DemoPortOut输出50Hz占空比50%的波形
*               当DemoPortIn接地时,DemoPortOut输出高电平
*
*                  FT60F123  SOP16
*                 ----------------
*  VDD-----------|1(VDD)   (VSS)16|-----------VSS
*  NC------------|2(PA7)   (PA0)15|------------NC
*  DemoPortIn----|3(PA6)   (PA1)14|------------NC
*  NC------------|4(PA5)   (PA2)13|------------NC
*  DemoPortOut---|5(PA4)   (PA3)12|------------NC
*  NC------------|6(PC5)   (PC0)11|------------NC
*  NC------------|7(PC4)   (PC1)10|------------NC
*  NC------------|8(PC3)   (PC2)09|------------NC
*                                 ----------------
*/
//*********************************************************
#include "SYSCFG.h"
//***********************宏定义****************************
#define  DemoPortOut        PA4
#define  DemoPortIn                PA6
/*-------------------------------------------------
* 函数名:POWER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1;        //IRCF=111=16MHz/2T=8MHz,0.125us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B00000000;
        TRISA = 0B01000000;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PA4-OUT PA6-IN
        PORTC = 0B00000000;
        TRISC = 0B00000000;                //PC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WPUA = 0B010000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开PA6上拉
        WPUC = 0B00000000;            //PC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60系列PC口无上拉

        OPTION = 0B00001000;        //Bit3=1,WDT MODE,PS=000=WDT RATE 1:1
    PSRCA = 0B11111111;            //源电流设置最大
    PSRCC = 0B11111111;
    PSINKA = 0B11111111;    //灌电流设置最大
    PSINKC = 0B11111111;

    MSCON = 0B00110000;
        //Bit5:        PSRCAH4和PSRCA[4]共同决定源电流。00:4mA; 11: 33mA; 01、10:8mA
        //Bit4:        PSRCAH3和PSRCA[3]共同决定源电流。00:4mA; 11: 33mA; 01、10:8mA
        //Bit3:        UCFG1<1:0>为01时此位有意义。0:禁止LVR;         1:打开LVR
        //Bit2:        快时钟测量慢周期的平均模式。0:关闭平均模式;1:打开平均模式
        //Bit1:        0:关闭快时钟测量慢周期;1:打开快时钟测量慢周期
        //Bit0:        0:睡眠时停止工作:1: 睡眠时保持工作。
    //                当T2时钟不是选择指令时钟的时
        }
/*----------------------------------------------------
* 函数名称:DelayU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16M-2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参数: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
* 返回参数:无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
        for(a=0;a<Time;a++)
        {
                NOP();
        }
}
/*----------------------------------------------------
* 函数名称:DelayM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 输入参数: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ms
* 返回参数: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Time;a++)
        {
                for(b=0;b<5;b++)
                {
                         DelayUs(197);         //快1%
                }
        }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void)
{
        POWER_INITIAL();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DemoPortOut = 1;
                DelayMs(10);                     //10ms

                if(DemoPortIn == 1)         //判断输入是否为高电平
                {
                        DemoPortOut = 0;
                }
                DelayMs(10);
        }
}

网友A(2023-08-15):
想要PWM 的,能不能直接贴出来?

网友B:
搞不定pwm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