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053E单片机的PCL寻址问题

楼主(2022-04-28):
寻求高手帮助!
刚开始用九齐的单片机来做案子,现在不知寻址跳转指令的用法,请求各高手帮忙,谢谢!
之前 用别的单片机,可以直接这样:
mov    a,reg_tmep
add     pc,a
jmp    1
jmp    2
........
这样来做跳转,就是根据reg_tmep的值来跳转到对应的子程序,reg_tmep=1就是跳转到1,reg_temp=2就跳转到2,这样;现在九齐的这样写识别不到,请问一下有人知道九齐的应该怎样来做这种跳转吗?

网友A:
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

网友B:
九齐只有 GOTO
没有JMP
九齐的PC寄存器不能直接访问  要学会看数据手册
汇编不推荐对PC的任何操作,很容易让人头痛,只要有其它立法,尽量不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齐只有 GOTO
没有JMP
九齐的PC寄存器不能直接访问要学会看数据手册

谢谢!,JMP是其他单片机的,试了好多次九齐的PC确实不能操作,只能换另外的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JMP是其他单片机的,试了好多次九齐的PC确实不能操作,只能换另外的办法了

PC可以操作!但不能直接操作,数据手册中是有说明的了
但不推荐对PC的任何操作,除非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