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中断实现51单片机0-99的动态显示?求指导

楼主(2022-04-28):
不用中断实现按键控制0-99的显示,一个加一键,一个减一键,还有一个清零键。想问我怎么用c语言语句实现此功能?

网友A:
你至少说一下单片机型号吧?有些单片机带硬件按键处理的,本来就不需要中断

网友B:
数码管显示任意数字                        https://www.acfun.cn/v/ac15187311_16
独立按键的短按和长按                          https://www.acfun.cn/v/ac15187311_20

网友C:
不能用什么中断?定时中断可不可以用?

网友D:
不要把中断看作万能胶,在主函数内很容易实现此功能。

#include <REG51.H>

sbit W1=P2^0;//十位
sbit W2=P2^1;//个位
sbit S1=P2^2;//++
sbit S2=P2^3;//--
sbit S3=P2^4;//清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void Delay(unsigned t)
{
        unsigned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count=0;
        bit sign=0;
        bit flag=0;
        while(1)
        {
                if(!S1||!S2||!S3)
                {
                        if(++count>=10 && sign==0)
                        {
                                sign=1;
                                if(!S1){if(num<99)num++;}
                                if(!S2){if(num>0)num--;}
                                if(!S3)num=0;
                        }
                }
                else{count=0;sign=0;}

                if(flag)
                {
                        W1=1;W2=1;
                        P0=table[num/10];
                        W1=0;W2=1;flag=0;
                }
                else
                {
                        W1=1;W2=1;
                        P0=table[num%10];
                        W1=1;W2=0;flag=1;
                }
                Delay(1);
        }
}

网友E:
动态显示跟中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用中断完全可以实现0-99的动态显示。

网友F:
0、让MM=0,跳到第5步。
1、查询+1键,有则将MM+1,到100时清0,跳到第5步。
2、查询-1键,有则将MM-1,这负时改成99,跳到第5步。
3、查询清0键,有则将MM=0,跳到第5步。
4、跳到第1步
5、显示变量MM的数字。这里可以加个延时,也可以不加。
6、跳到第1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