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和程序已经搞定,怎么转换到实物?实物制作的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2-04-28):
我要做一个八路竞赛抢答器,现在仿真,程序啥的全部搞定了,怎么转换到实物呀实物制作的流程是什么

网友A:
1.设计原理,检查无误后准备做PCB。
2.设计PCB,发厂制板,购买元器件。
3,设计软件,本课题已完成。
4.焊板。
5.软件件调试。

网友B:
学AD 或者 PADS  或者立创EDA 画板 打样 买材料焊接,总之,学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学proteus

网友C:
先确定需求,再根据需求选择硬件,然后根据硬件和需求来写程序,最后调试,检查,这些都完了就可以生产了。
仿真是什么,有这一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需求,再根据需求选择硬件,然后根据硬件和需求来写程序,最后调试,检查,这些都完了就可以生产了。 ...

估计被哪个教程或者是学校的教材带出来的,我到现在一直很庆幸不会用proteus这个软件

网友E:
学AD太慢了,买个洞洞板自己焊

网友F:
你可以买散件按原理图直接焊接一个实物

网友F:
你可以买散件焊接一个实物,或者直接买一个现成的单片机套装,再按照原理图把代码引脚改一改,然后把外接的模块接上去
通过仿真图,设计原理图,从而导出pcb,再发厂制版,购买元器件焊接,烧入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估计被哪个教程或者是学校的教材带出来的,我到现在一直很庆幸不会用proteus这个软件

仿真是纯理想化的模型、纯理想化的逻辑分析,不会有实物上的各种问题:
比如果51 单片机,没有接电源、没有振荡源、没有复位电路都是能运行的。
实物中,布局合理、线宽合理、电源纹波大不大、振荡源温漂如何等等都有要考虑的,
甚至元器件有没有焊错、有没有假焊等等。。太多因素要考虑了。

一些简单的纯粹的逻辑可以用仿真,毕竟是0成本的。但如果整机系统都是要靠仿真来做产品?不敢想像!
毕竟PROTEUS只是软件仿真,即软环境,是纸上谈兵的。
要仿真,实物仿真才硬道理。

网友H:
制板、焊接、烧录、实物验证

网友I:
最好在开发板上验证一下,这样最接近实物,用洞洞板或面包板接线太复杂还不可靠

网友J:
仿真在前期电路分析和程序调试还是有一定作用,要制作实物前还是得在开发板或洞洞板上调试好才能批量

网友K:
买个洞洞板,再去淘宝看看有没有你用的IC的模块,把模块插到洞洞板,然后用线连起来,duang!

网友L:
买块面包板,自己接线 ,调试呀

网友M:
仿真搞定了,只是是说完成了3分之1,需要做的还很多呢。加油。

网友N:
确定电路图没问题就可以去某一个宝定制电路板,买电子元器件了,拿回来焊接,把源文件烧录进去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