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电压过充的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28):
(无正文)

网友A:
LDO输出电压过充,可以增大电容的容值,让其稳定。

网友B:
研读所有器件手册,在手册中找答案。

网友C:
有过冲说明你根本就不需要LDO,这个论坛我都说了一万次了,LDO动态性能特别差,能不用就不要用。换78xx或者317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加下拉电阻

网友C:
我发现你们对线性稳压器的动态性能一无所知。Fig.8就是负载电流突变输出电压响应,Fig.9就是输入电压突变输出电压响应,也就是楼主说的输出电压过冲,你们可以看到LDO的动态性能有多垃圾。十多年前在%%坛有人做板子用HT7133把12V转到3.3V,结果输出出现6V过冲把单片机烧掉了,弄得一片鬼哭狼嚎,你们还在反复的重复这种错误?

网友E(2022-12-18):
楼上太偏激了,电池供电场合单片机休眠后电流0.25ua,用78XX系列待机电流多少?有过充就要想办法战胜它。输入陶瓷加电解,输入串合适阻值的电阻,根据输入电压,输出电流来定。输出电容要配的好,要是负载小电容就选小点能缓解过充,盲目加大输出电容,有时上电瞬间输出电流过大LDO会烧。输出要是陶瓷可以串联0.5R到陶瓷。HT的LDO输入输出压差大于8V时非常容易过冲。国产的MD7533和ME6203还行。过充概率比较小。我吃过HT的大亏。然后各种试。。不要求低功耗的小电流场合,78XX随便用,省钱的话稳压管也行

网友F:
换一个型号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有些就是设计问题,当然加大电容可以压制,但依然无法掩盖设计缺陷

网友G:
LDO的目的是用于低压差环境!只要控制最小负载电流,一般不会过冲。大压差不建议使用LDO

网友H:
实际情况是  大压差 用LDO的也很多。我修过一个电饭锅里有一个,电动 自行车 仪表里有一个,都是电压过冲坏的。如果是单片机供电,可以采用STC给出的方案,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后面一个稳压二极管,后面还有一个并联的电阻。保护单片机是可以的,低功耗好像不行。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吧。

网友I:
换没有过冲的型号。不要使用HT75XX系列,过冲严重,24V输入能冲到超过12V。

网友J:
使用DC-DC转换器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例如输出响应、稳态值等。

网友E:
怎么感觉很多人都是理论派,没在一线做过产品设计?低功耗高压输入的情况很多啊,用LDO,12V,24V输入的场合一大堆,为啥上来就是不建议使用LDO?很多厂家都设计了耐压40V的LDO,没有那么大市场他们设计了干嘛?国产现在有几家LDO做的挺好的,还带输出防过充。

网友K(2023-06-11):
原本以为LDO就是个简单的东西,两个电容,就输出标称电压,看了以上的论述还不当一回事,最近就遭殃了,为了减少设计的噪声,在LDO部分加了磁珠,电容加大到100uF,还是用胆电容呢,结果呢,SD卡偶尔启动,偶尔启不动,明明上个板子都没这个问题,从源码去寻找毛病,改来改去都没有根除,有时晚上好像改好了,睡了一觉醒来,又启不动,换了几粒LDO也一样,折腾了七天七夜,偶尔量了LDO的输出电压,标称3.3V只得2.85V,而且保持了很多秒,最后不得不动用示波器来来观察LDO的启动波形,终于看到了所谓过冲,最重要是发现原来每次启动的上升时间和最后电压都不同,由于SD启动必须有正确的电压,电压不足就启不动了,逐一拆除更换磁珠和电容,这才发现磁珠也会影响启动,LDO输出端的电容必须用胆电容才行,故障终于排除,也看到有视频说LDO也有不同的品质,我用的都是便宜货,从此必须注意LDO的选用和设计了。
5.0VoltUSB供电。3.3VLDO。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怎么感觉很多人都是理论派,没在一线做过产品设计?低功耗高压输入的情况很多啊,用LDO,12V,24V输入的场 ...

有过冲烧片子的一大堆,贴过冲波形的一大堆,你空口白牙说这些人是理论派,但你拿不出一点点实践结果,真好笑。

网友L:
对于电压过冲现象,目前网上大部分回答是加大电容,吸收掉过冲的能量,电容确实有滤波作用,但不适合用在此处,增大电容的确可以使得输出端电容的充电时间延长,但是在充电完成后LDO输出端同样会出现电压抖动的情况。

网友M:
我用STC单片机,电压要求相对宽松,超过5.5V时间不长也不会烧,直接USB 5V供电完全没问题。STM32用USB 5V供电,烧的概率接近50%,改用STC后,没怎么关注过LDO过冲问题。

网友N: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LDO设计出来就是为了低压差稳压,既然是低压差过冲最多也是2V,一般电器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过冲问题,如果压差大于2v就选78xx,(同等规格下,78xx无论价格还是性能都完胜LDO),大压差情况下选LDO就是选型错误。就是一句话:优先使用78xx,用不了情况下才选LDO。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原本以为LDO就是个简单的东西,两个电容,就输出标称电压,看了以上的论述还不当一回事,最近就遭殃了,为 ...

上电不启动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上电时间,应该是你用的100UF电容有关,改0.1uf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楼上太偏激了,电池供电场合单片机休眠后电流0.25ua,用78XX系列待机电流多少?有过充就要想办法战胜它。输 ...

这才是真的做过产品的人。同样是功耗产品,只能用LDO;同样因为过冲,干坏MCU;同样和你一样的办法去尽可能减少上电或者负载变动导致过冲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