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Y-31蓝牙模块与手机连接相关问题,求指导

楼主:
手机是小米8探索版,开蓝牙搜索到JDY-31-SP并输入PIN码后,没有显示已连接,显示已保存(如图),而且不断点击JDY-31-SPP都无反应。
求指导

网友A(2022-05-25):
输入PIN后应该只是完成了 配对。手机上下载个蓝牙串口小程序可以进一步 连接

网友B(2022-11-04):
楼主解决了吗 同问

网友C(2023-07-19):
买来直接用? 建议下一个蓝牙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