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7105无线模块调试问题?

楼主(2022-04-28):
手上有两个7105的接收机模块,把那不知名单片机拆了,把scs,sck,sdio,gdio1引脚引出准备用stc89c52单片机驱动它,研究一下这个模块的用法,代码是参照手册和例程重写的,现在是发射信号成功,(对发射寄存器状态位可以读出来发射成功),配置好接收部分,但是接收不到,研究了好几天了,现在的状况是会偶尔收到一些乱码,发射没开也能收到,手上有逻辑分析仪,通信时序没有问题,求大佬们给一个解决思路?

网友A:
1、你认为的没有问题,需要提供证据。
2、硬件长什么样子(原理图)

网友B(2023-06-23):
初始化 gdio 引脚代码 0x01 要改为0x19,设置为MISO,直接写寄存器的话,地址0x0b,值0x19,你测试一下,这个问题 也困扰了我几个月,终于调通了

网友B:
gdio1的引脚,default的配置表里的值  0x01,要改为0x19,这是开启四线接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