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2-04-28):
stc  isp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但是板子上还保留上一次的实验现象,关机也没用,型号选择也对着呢,请问该咋办啊

网友A:
简单快捷的方法上换个单片机,如果还是下载不了,看RXD TXD是否连接正确,RXD TXD线路中最好不要接其它元件

网友B:
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C:
波特率不对也连接不上。

网友D:
STC烧写死等,就在这时,让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道理很简单:
烧写或仿真程序是由内置的一段固有监控程序完成的,固有监控程序只在冷起动时运行一下,当它发现没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就跳转0000H,执行用户程序。
而发现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才执行烧写或仿真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