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无聊把别人写的单片机时钟程序写了一遍注释 水平有限谨慎浏览

楼主(2022-04-28):
//按4X4键盘的F键 进入设定状态
//E D 键是前后移动键
//C按键是调整数值按键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W=P2^6;
sbit RS=P2^7;
sbit E=P2^5;
bit at=0;
uchar code shen[]={"CLOCK!"};
uchar code word[]={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20};/*******0-9字符带小数点*******/
uchar dispbuf[8],h,m,s,counter;/*******dispbuf[8]更新缓冲区子程序函数****counter是定时器0 的时间基准自加加函数***//*******h*******

                                                                                 //*************************定时器0的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2    //再次强调中断子程序执行时间越短越好
                                                                      {
                                                                         TH0=(65536-46075)/256;
                                                                              TL0=(65536-46075)%256;
                                                                                               counter++;**********************/

void delay()
{
  uchar i;
for(i=0;i<255;i++);
}

/*******写命令**********/
void lcd_wmc(uchar i)
{

  P0=i;
  RS=0;
  RW=0;
  E=0;
  delay();
  E=1;
}

/*******写数据***********/

void lcd_wmd(uchar i)
{

  P0=i;
  RS=1;
  RW=0;
  E=0;
  delay();
  E=1;
}

/*******初始化液晶*******/
void lcd_init()
{
  uchar i;
  lcd_wmc(0x01);
  lcd_wmc(0x38);
  lcd_wmc(0x0c);
  lcd_wmc(0x06);
  lcd_wmc(0xc9);

  for(i=0;i<6;i++)
  lcd_wmd(shen[ i]);(开头声明的数组函数不知含义方括号里的i遵循上个for语句从一到六六个时钟周期变化)
  lcd_wmc(0xc0);
}

/*******更新缓冲区子程序*******/
void newbuf()
{
dispbuf[0]=s%10;/*******s m h 是全局变量时分秒*******/
dispbuf[1]=s/10;
dispbuf[3]=m%10;
dispbuf[4]=m/10;
dispbuf[6]=h%10;
dispbuf[7]=h/10;
}

/*******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uchar dispadd)
{
   uchar tmp;
   lcd_wmc(dispadd);/*******写命令dispadd是需要写的命令内容就是这个子程序的函数入口**********/

   tmp=dispbuf[7];/*******tmp=显示缓冲区的小时十位
   tmp=word[tmp];/*******word[tmp]是字符0-9 的LED 显示字符的函数
   lcd_wmd(tmp);/*******写数据指令,括号内的函数入口tmp=P0

   tmp=dispbuf[6];/*******tmp=显示缓冲区的小时个位
   tmp=word[tmp];/*******word[tmp]是字符0-9 的LED 显示字符的函数
   lcd_wmd(tmp);

   tmp=dispbuf[5];
   tmp=word[tmp];
   lcd_wmd(tmp);
   tmp=dispbuf[4];
   tmp=word[tmp];
   lcd_wmd(tmp);
   tmp=dispbuf[3];
   tmp=word[tmp];
   lcd_wmd(tmp);
   tmp=dispbuf[2];
   tmp=word[tmp];
   lcd_wmd(tmp);
   tmp=dispbuf[1];
   tmp=word[tmp];
   lcd_wmd(tmp);
   tmp=dispbuf[0];
   tmp=word[tmp];
   lcd_wmd(tmp);
}

/*********************键盘子程序***********************/

uchar keypro(void)
{
  uchar scanl,scanh;
  P1=0x0f;//先将所有列线拉低0x0f=1111
  if((P1&0x0f)!=0x0f) //如果列线有变化当p1不等于00001111后四位有拉低的时候表示拉低的那行有按键按下
  {
    delay();//延迟一段时间。
    if((P1&0x0f)!=0x0f)//如果此时此刻列线还有变化,说明确实有按键按下
    {
      scanl=0xfe;//11111110
      while((scanl&0x10)!=0)        //0x10=10000
      {
        P1=scanl; //给P1口赋扫描码,每次只拉低一行
        if((P1&0xf0)!=0xf0) //如果判断为真,则说明找到了按键按下的行
        {
          scanh=(P1&0xf0)|0x0f; //计算识别码p1先和0xf0=10000相与 全1为1 结果不等于0x0f=1111时程序往下走
          return (~scanh)+(~scanl);       //return程序到此正常终止行和列相加
         }
        else scanl=(scanl<<1)|0x01; //否则依次将第二,第三,第四行拉低

      }
    }
  }
  return 0;//没有按键  按下 返回0,   //return表示程序到此正常终止
}

/********************时间调整子程序********************/
void adjustime()
{
  uchar k;
  static uchar add;
  k=keypro();/*********************=keypro键盘子程序***********************/
  switch(k);/********************switch英文意思是开关的意思************************/
  {
   case 0x88: if(!at)              /*********当K= 0x88=10001000执行下面if条件语句,当全局变量at不等于0往下走
                                  一般是与switch语句配对使用的,用于实现某个数值的指定跳转。
                                例如
                                 switch(x)
                                   {
                                    case 0: DoAAA(); break;
                                     case 1: DoBBB(); break;
                                        default: DoCCC(); break;  default语法意思是  如果x是其它值,那么执行DoCCC()然后跳出switch-case语句继续向后执行。
                                                                }/*********

     {
      add=0xc1 ;                      /******* 、****0xc1=11000001/*******;
      EA=0;                        /*************************中断允许总控制位,EA=1表示打开总中断**********************/
      lcd_wmc(0xc1);                       /***************************写命令0xc1=11000001 到P1 **********/************************/
      lcd_wmc(0x0f);                          /***************************写数据0X0F=1111**********/************************/
       at=1;
      }

     else
     {
      lcd_wmc(0xc0);                        /********************写命令0xc1=11000001 到P1 ************************/
      lcd_wmc(0x0c);                       /********************写命令0xc1=11000001 到P1 ************************/
      at=0;
       EA=1;                             /*************************中断允许总控制位,EA=1表示打开总中断**********************/
      }
      break;

   case 0x48:  if(at)                      /*********当switch(k)键盘子程序 条件语句 K= 0x48=1001000执行下面if条件语句,当全局变量at等于1往下走
             {
              if(add==0xc1) /********************写命令0xc1=11000001 到P1 ************************/
              {
                add=0xc7;/********************switch英文意思是开关的意思************************/
                 lcd_wmc(add);/********************switch英文意思是开关的意思************************/
               }
                 else
                  {
                       add=add-3;
                       lcd_wmc(add);
                   }/********************switch英文意思是开关的意思************************/
               }
         break;

  case 0x28:  if(at)                             /*********当switch(k)键盘子程序 条件语句 K= 0x48=1001000执行下面if条件语句,当全局变量at等于1往下走
             {
               if(add==0xc7)
               {
                 add=0xc1;
                  lcd_wmc(add);

                }
                 else
                    {
                    add=add+3;
                    lcd_wmc(add);
                     }
           }
       break;

   case 0x18: if(at)
            {
              if(add==0xc1) h++;
                if(h==24)
          h=0;
                if(add==0xc4) m++;
         if(m==60)
           m=0;
                if(add==0xc7) s++;
          if(s==60)
           s=0;
           newbuf();
      disp(0xc0);
      lcd_wmc(add);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k!=0)
   {
  while((P1&0xf0)!=0xf0)
  P1=0xf0;
}

}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4c;
  TL0=0x00;
  EA=1;
  ET0=1;
  TR0=1;
  counter=0;
  h=12;m=0;s=0;
  dispbuf[2]=10;
  dispbuf[5]=10;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it();/*********************初始化子程序**********************/
  lcd_init();/*******初始化液晶*******/

  while(1)
  {
   adjustime();/********************时间调整子程序********************/
   if(!at)
      {
        //闪烁
        if(counter<10)   /*******初始化液晶*******/
         {
          dispbuf[2]=10;/*******dispbuf[8]更新缓冲区子程序函数*******//*******h*******/

           dispbuf[5]=10;
          }
         else
            {
              dispbuf[2]=11;
              dispbuf[5]=11;
             }
             //更新显示缓冲区及调用显示程序
              if(counter==0)
               {
                 newbuf();         /*******newbuf更新缓冲区子程序函数*******/
                 disp(0xc0);       /*******显示子程序**********/
                }
                else if(counter==10)
                disp(0xc0);                  /*******显示子程序**********/
               }
            }
          }

/*************************定时器0的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2    //再次强调中断子程序执行时间越短越好
{
  TH0=(65536-46075)/256;
  TL0=(65536-46075)%256;
  counter++;
  if(counter==20)
  {
    s++;
  counter=0;
  if(s==60)
  {
    m++;
    s=0;
      if(m==60)
    {
      h++;
    m=0;
    if(h==24)
     h=0;
         }
       }

  }
}

网友A:
你这注释写的很不规范,注释,既是给自己看也是给别人看的。

网友B:
注释不是越多越好的。
比如说
P1 = 0x02; //给P1赋值十六进制数 0x02

这代码,写注释几本没啥意义。

程序员还是得把内功练一下,《clean code》这书就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释不是越多越好的。
比如说

多谢 自学中 不知道路咋么走 只是按照我的理解水平写的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注释写的很不规范,注释,既是给自己看也是给别人看的。

可是 我连什么是规范都不知道 只是按照我的知识水平 算是做到笔记吧

网友C:
辛苦,多练习,多努力,成绩是自己的

网友D(2023-03-25):
无聊中学习,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