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步进电机调速系统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求分析

楼主:
求助论坛大佬,这个代码的调速是怎么实现的
(大二初学单片机,不太理解,编程语言主要学了c、c艹)
感谢!

网友A(2022-04-29):
就是调speed的值啊,speed越大速度越快。不过它调节能力,0-10这个值也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调speed的值啊,speed越大速度越快。不过它调节能力,0-10这个值也太小了。

好的,感谢,这个我能理解了,不过他这个步数是怎么设定的,AA BB CC DD给高低电平这个我不是很理解。如果是八拍,不应该是按照AA -AABB-BB-………这个顺序给脉冲,这个switch语句里的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B:
这个是完整代码(部分注释是我自己添加的,不知是否有误,代码是在网上找到的)感谢各位大佬答疑解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谢,这个我能理解了,不过他这个步数是怎么设定的,AA BB CC DD给高低电平这个我不是很理解。如 ...

没看到你变量的定义和线路,但你搜一下两项四线的步进电机,四拍怎么走的就知道了,你说的是八拍走法略有不同,至于switch ,不过是flag每个循环加一了,看89——92行,所以它在0-7变换,所以每switch自然就执行下一case。相当于BB CC DD AA 分别置1,其他的都是0.
另外,感觉你的速度也太快了,可能转不了,光发抖了,如果不转把69行的10 调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变量的定义和线路,但你搜一下两项四线的步进电机,四拍怎么走的就知道了,你说的是八拍走法略有 ...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做好了没,我最近也在研究咋控制转速的

网友D:
调速就是两个脉冲之间或者两相通电的间隔,如果越长(不管使用定时器还是延时函数),步进电机越慢,越短步进越快,当然一定要满足电机本身的机械要求,太小了,电机仅仅震动发热,时间长了可能会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调速就是两个脉冲之间或者两相通电的间隔,如果越长(不管使用定时器还是延时函数),步进电机越慢,越短步 ...

我主要是不太懂他这个步数是怎么设定的,高低电平是什么给的,就是switch里面的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好了没,我最近也在研究咋控制转速的

还在学习,一起加油🤝

网友D:
结合上面的图,然后和具体的电路,比如ABCD各相接到那个IO口了,就大概明白了,所谓的脉冲,就是让某一个线圈通电

网友E:
利用pwm控制吧

网友F:
一般是pwm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结合上面的图,然后和具体的电路,比如ABCD各相接到那个IO口了,就大概明白了,所谓的脉冲,就是让某一个线 ...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我还不太懂pwm是什么,刚接触单片机,继续学习,感谢

网友B:
好的,我回去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结合上面的图,然后和具体的电路,比如ABCD各相接到那个IO口了,就大概明白了,所谓的脉冲,就是让某一个线 ...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就是switch里面,我的理解是,每一次执行都是给某一个接口脉冲,那不应该是这样:case 1: AA=1,BB=0,CC=0,DD=0;case 2:AA=1,BB=1,CC=0,DD=0;case 3:依次类推,如果是像原作者那样写的,他的步序是怎样的,给一个接口脉冲之后再给其他接口脉冲,但是前一个接口状态没有改变,那不会影响步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结合上面的图,然后和具体的电路,比如ABCD各相接到那个IO口了,就大概明白了,所谓的脉冲,就是让某一个线 ...

你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刚刚在帖子下回复了不过好像没有成功),就是关于那个switch语句,我的理解是每一次执行都是给某一个io口脉冲,我的想法是如果是八拍,就是
case 1:AA=1,BB=0,CC=0,DD=0;
case 2:AA=1,BB=1,CC=0,DD=0;
case 3:AA=0,BB=1,CC=0,DD=0…
依次类推,如果是原作者的思路,他一次只给某一个口脉冲(如BB=1),那下一次执行的时候,没有重新给BB赋值,那BB的状态没有变,不会影响转动吗?这个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刚刚在帖子下回复了不过好像没有成功),就是关于那个switch语句,我的理解是每 ...

如果完整走了八步后再走,它的节奏是下面的表,端口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赋值啊。你那么写也没错,但没这个效率高,它在中断函数,对效率敏感。
      AABBCCDD
0    1  1  0  0
1    0  1  0  0
2    0  1  1  0
3    0  0  1  0
4    0  0  1  1
5    0  0  0  1
6   1   0  0  1
7   1   0  0  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完整走了八步后再走,它的节奏是下面的表,端口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赋值啊。你那么写也没错,但没这个效 ...

正解,其实什么节拍有多种理解,不一定要按照一个思路,只要给的脉冲产生的磁场是顺序转动的,并且按照步距角的要求都是可以的,至于效率暂时不要考虑,只要理解了思路,天高任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