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数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2-04-29):
定义数组初始化时,可以给其中几个元素赋值吗
uchar FD [7]={2,3,0,0,4,0,3}
346元素先空缺。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但是如果后面想修改,可以覆盖点之前的值

网友B:
可以的,不赋值默认是0

网友C:
可以,但没意义,因为定义数组就会分配存储空间,只是没存有意义的数字而已。这跟指针先不分空间是不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