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烙铁V3.3.4单片机代码修改

楼主:
忘了从哪里下的,代码不错,有些地方改改挺好的!看懂可以使单片机水平提高一截。

网友A(2022-04-29):
我的T12代码修改:1.    sys_monitor.c 文件里Normal_SetTemp();

  这个函数的最小温度设定值错误if(IronTemp.Set > MENU_DATA_Table.Temp_s.Max_Temp+50)

改为if(IronTemp.Set <50)

2. //限制通道范围
void Channel_SetTemp(void)
        if(IronTemp.Chn > 100)
        {
                IronTemp.Chn = 0;
        }
改为   if(IronTemp.Chn<0)
        {
                IronTemp.Chn = 0;
        }
3. Keil的编译bug 如:str_mtitle[6].str = "控制参书"; 改为“控制参数\0xFD”
   Keil过滤0xfd字符的bug引起的。keil c51在编译的时候会将0xfd的字符(有些汉字含该字符的内码)过滤,而导致程序出错.特别是在做液晶汉字显示时。
  对于受到影响的汉字你可以直接用两个\x转义符把编码直接写上。或者额外写一个\xFD补上被滤掉的。例如 “数字电路”这个字符串直接写的话 “数”会出问题。那么你可以写 “数”的编码是0xCA 0xFD"\xCA\xFD字电路"或者写"数\xFD字电路"。

4.        Key_Scan(); 屏蔽按键扫描程序,避免了用编码器调节温度时,烙铁嘴号号跟着温度一起变得的bug
5,外部中断4关掉没用
6,Set 改为有符号数,这样就可以限制调温0~最大值内变化,不会往小处调温度时调到0度就会截至,不会一下就变成最大值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Chn;
        signed int   Set;                                //
        //unsigned int                Feedback;                //
        //unsigned int                Display;                //
  float                Feedback;
        float                Display;
}IRONTEMP_s;
7,if(x>122){x=0;y++;}改为if(x>(128-CHINESE_WIDE)){x=0;y+=2;}
8,Lib\LQ12864.c(296) :     if(x>120)改为Lib\LQ12864.c(296) :     if(x>112)
9,Lib\LQ12864.c(427) :ii += 1;
  Lib\LQ12864.c(490) : ii += 1;
  Lib\LQ12864.c(363) :  ii += 1;去掉

10,Lib\LQ12864.c(238) :     if(x>122){x=0;y++;}
  Lib\LQ12864.c(344) :     if(x>122){x=0;y++;}
                       改为if(x>120){x=0;y++;}

11,\Lib\LQ12864.c(216) :    if(x>128){x=0;y++;}
                       改为if(x>122){x=0;y++;}
12,Lib\LQ12864.c(216) :    if(x>128){x=0;y++;}改为if(x>120){x=0;y++;}
13,“分”汉字库重复  Beat_GUI\img.c(829) : "分",95*/  删掉一个
14,LQ12864.C\434行 OLED_Set_Pos(x , y); 多余的删掉
15,测室温部分的上偏电阻由75k改为10k经典配置,以使温度显示稳定,不乱跳。
//NTC温度表,依次为-10℃~50℃对应的ADC值
unsigned int code NTCTAB[61] =
{867,860,852,844,836,828,820,811,802,793,784,774,765,755,745,734,724,714,703,692,681,670,659,
648,637,625,614,603,591,580,568,557,545,534,523,512,500 ,489,478,467,456,446,435,424,414,404,
394,384,374,364,355,346,337,328,319,310,302,294,286,278,270

};

网友B(2022-08-29):
这个还有更新版本吗?

网友C:
这个第一次看见,谢谢分享

网友D(2023-10-03):
硬件电路在哪儿?

网友E(2023-11-03):
这个要支持一下、大家努力顶一下

网友F:
求问,这是oled的吗?适配几寸屏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硬件电路在哪儿?

我之前发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求问,这是oled的吗?适配几寸屏幕

焊台使用 SSD1306、SSH1106 为驱动的 OLED 显示屏,程序亦可兼容 ST7565
驱动的 LCD 显示屏

网友H(2023-12-04):
这个要支持一下

网友I(2025-01-12):
谢谢分享!正在研究电烙铁

网友J(2025-03-24):
有改好的吗

网友K(2025-07-08):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