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置试PID与增量式PID调参时候的疑问

楼主(2022-04-29):
最近我在做pid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的项目,用到pid时产生了疑问。位置式PID在调节参数时先比例后积分再微分,增量式PID调参时候根据我在网上的资料都是先调 i 再调p,我实际中的实验效果也是先调 I 再调P效果会明显一些,但我查资料时,它们的增量式PID调参方法都是和位置式PID一样的,由于我是在做设计,所以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一点,求大家帮帮小弟

网友A:
位置式和增量式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PID算法,也各有不同的特点,只是表达的形式不同。对于直流机调速,用PI就可以了。整定时基本都是先处理P。

网友B:
先调节P,很多时候,P的值调节到适当了,效果就已经是一个差不多的效果了
加入I和D只是让整体效果更好而已,类似于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式和增量式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PID算法,也各有不同的特点,只是表达的形式不同。对于直流机调速,用P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我在实际调节的时候,发现先调i可以加快反应速度,调节P反而能够抑制震荡,先调P时反应速度体现得不明显,我在网络上查资料时,很多人都是和我一样的问题,但我查文档资料或者书本资料时都是建议先调P,所以我就有点不是很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节P,很多时候,P的值调节到适当了,效果就已经是一个差不多的效果了
加入I和D只是让整体效果更好而已,类 ...

单调P的时候,发现要很久才能到达目标速度,单调I后到达速度就快了,我对这个和书本说的不太理解。

楼主:
https://blog.csdn.net/zhaoyuaiweide/article/details/54573705,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关于增量式PID调参的其中一个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zhaoyuaiweide/article/details/54573705,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关于增量式PID调参的 ...

PID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复杂的分析的
实际上就是:输出量=P+I+D
在你这里,D是可以不用的
那么就是:输出量=P+I
正确的是先调节P,P作为主要的控制量,I作为优化
但如果I的值大了,那么I就是主要控制量了
你先把I项去年,先调节P,保准没错的,感觉差不多了再微调一下I,减小一下误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复杂的分析的
实际上就是:输出量=P+I+D
在你这里,D是可以不用的

先调I再调P能得到好的控制效果,这有没有错呢?我怕我这样写文档会是错的。但这又是我实际得到的结果,后面基于此做的模糊PID控制也得到很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调I再调P能得到好的控制效果,这有没有错呢?我怕我这样写文档会是错的。但这又是我实际得到的结果,后 ...

文档这种东西不知道,文化低,不了解这玩意
PID调节不管你去哪问,大多数的人都是先从P开始下手的,当然,高手除外
就算是网上流传的九阴真经口决,都是从P开始的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至于对与错,不知道,我讲个我的故事吧
当初刚学单片机的时候,学写一个模拟IIC,我写的代码是错的,延时不对,由于用的IIC器件性能比较好,每次都能正常运行,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写的代码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档这种东西不知道,文化低,不了解这玩意
PID调节不管你去哪问,大多数的人都是先从P开始下手的,当然,高 ...

主要是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遇到这个问题,我的确先调P调不出来,也有可能是我调试方法错了,不过和你讨论我还是理解更深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