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DIP单片机芯片锦集,满足喜欢纯手工打造样机的爱好者

楼主:
STC8G1K08A-36I-DIP8/STC8G1K17A-36I-DIP8
STC8G1K08-38I-DIP16/STC8G1K17-38I-DIP16

STC8G1K08-38I-DIP20
STC8H8K64U-45I-PDIP40
STC32G12K128-Beta-PDIP40

这些都是免费送啊, 尤其原型验证 选 STC8H8K64U-45I-PDIP40 验证是超级方便, USB 下载,USB 仿真 一个芯片搞定

STC8G系列中文用户手册: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G.pdf
STC8H及USB系列手册 :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STC8G-STC8H库函数, 2021/11: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 ... O-CODE-20220509.zip
STC8H新实验箱程序,2022/3/3: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 ... 8K64U-DEMO-CODE.ZIP

STC32G12K128单片机手册,4/18: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pdf
STC32G实验箱演示程序,4/7: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DEMO-CODE.ZIP
STC32G库函数第三版, 4/13: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SOFTWARE-LIB.zip

网友A(2022-04-29):
STC国产芯片,各系列都有详细的数据手册、范例程序、库函数 且不断更新,
且有英文资料,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去官网下载或者找我们的工作人员索要。

STC8G1K08A-36I-SOP8, RMB1.5;  STC8G1K08A-36I-DFN8, RMB1.5;
5片以下就白送了

STC32G12K128-LQFP64, RMB5;
STC32G12K128-PDIP40, RMB5;
STC8H8K64U-45I-LQFP64,RMB4.5;
STC8H8K64U-45I-LQFP48, RMB4.5;
STC8H8K64U-45I-PDIP40, RMB5

网友B:
多点把数据手册和库函数、例子发到这里来吧,你的官网太花了~~

网友C:
如何申请?

网友D:
感谢贵公司的推荐!我非常非常喜欢纯手工打造样机,然而我打造样机不太喜欢用PDIP40之类双列直插的封装,反而喜欢用贴片。

已经用贵公司的STH8G1K08和STH8H1K08画了双列直插的扩展板纯手工打造样机。

就是QFN封装的芯片我都可以纯手工打造样机,贵公司16P、28P、32P、44P转双列直插的扩展板早就画好了,不是急用,一直没有去打样。
对于贵公司的单片机,我最关心的是仿真,经过我的测试,STH8G1K08和STH8H1K08设置为仿真芯片用keil仿真并不好用,单步执行有时候两、三步就死机,最多的时候十几步还是死机,IAP15F2K61S2也试过,仿真也不太好用,是哪里我没有搞对还是怎么一回事?请贵公司指点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E:
怎么申请呀?

网友F:
做工优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贵公司的推荐!我非常非常喜欢纯手工打造样机,然而我打造样机不太喜欢用PDIP40之类双列直插的封装,反 ...

仿真用新驱动就解决了,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89C.zip   用这个制作仿真芯片
如果还是不能解决

网友G:
免费送倒是不用,零售很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仿真用新驱动就解决了

非常感谢!已经可以用了,至少不会出现死机退出,只是反应速度有点慢,不如AVR的JTAG仿真器,更不如89C51老式仿真器,一个USB转串口的器件就能达到仿真效果,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想要多么快的速度,可能是我想多了。

stc-isp软件有没有动态提醒关闭功能?如果有,在哪里?如果没有,请把此建议反馈给贵公司编写stc-isp软件人员,加一个选项,可以去掉动态提醒,每次操作这个软件被动态提醒闪花了眼,看懂操作以后这个功能太恶心了,应该可以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