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A液晶时钟程序的显示的问题 时间不能顺着table1中的值继续加

楼主(2022-04-29):
问题详述:当液晶显示时间时,时间不能顺着table1中的值继续加,比如刚通电秒显示的是50,然后跳一秒立马01开始了,而经过按键尽心设置的时间就可以跟着设置的值,想优化下让他能够根据输入的时间直接进行累加,而不是动一秒返回01重新开始。
附件说明:开发板原理图。
图片说明:程序现象。

以下为全部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lcden=P3^4;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rd=P3^7;
uchar code table[]="  2022-04-28 WED";
uchar code table1[]="    09:59:50";
uchar count,key1num;
char shi,fen,miao;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RW=0;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INIT()
{
        uchar num;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
{
        rd=0;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key1num++;
                        while(!key1);
                        //key1num++;
                        if(key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f);
                        }
                        if(key1num==2)
                        {
                                TR0=0;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com(0x0f);//1a±êéá˸
                        }
                        if(key1num==3)
                        {
                                TR0=0;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com(0x0f);
                        }
                        if(key1num==4)
                        {
                                key1num=0;
                                TR0=1;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c);
                        }
                }
        }
                        //else
                        if(key1num!=0)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key1num==1)
                                                {
                                                        miao++;
                                                        if(miao==60)
                                                        {
                                                                miao=0;
                                                        }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sfm(10,miao);
                                                }
                                                if(key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key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if(key1num==1)
                                                {
                                                        /*miao--;
                                                        if(miao==0)
                                                        {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miao--;
                                                        if(miao==-1)
                                                        {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
                                                if(key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key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main()
{
        LCDINIT();
        INIT();
        while(1)
        {
                keyscan();

        }

        //while(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8)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write_sfm(10,miao);
        }
}

网友A:
因为maio的初始值不是50而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aio的初始值不是50而是0

谢谢指点,就是怎么可以优化成那种可以从我显示的值直接往上加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优化了.

网友A:
uchar code table1[]="    09:59:50";
uchar count,key1num;
char shi =9,fen=59,miao=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code table1[]="    09:59:50";
uchar count,key1num;
char shi =9,fen=59,miao=50;

好的,谢谢,已经优化测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