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退位显示程序的实现思路

楼主(2022-04-29):
单片机+数码管显示 有几个问题不清楚,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了

三位数码管只能显示三位数,如果数字小于100,保留一位小数(如99.9,刚好三位数码管都能显示);大于100,去除小数一位(如100,刚好也是三位数码管都能显示)但这个情况数字如何分离呢?是大于100时数字除10吗?还是大于100时数字向右移?    还有就是大于100后百位会显示A,十位是之前的个位,个位是之前的十分位了(如101却显示A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保留1位小数可以放大10倍用整数运算,判断大于等于1000显示高3位。小于100显示低3位,十位加点。
例如 ...

自己处理好了,在原程序的基础上加个判断语句,小数先不管,大于1000重新拆分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显示三位, 你单片机中的程序里,你可以设定为5位待显示数据.
你把 要显示的 999  当作 99900, 把要显 ...

自己处理好了,在原程序的基础上加个判断语句,小数先不管,大于1000重新拆分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A:
变量保留1位小数可以放大10倍用整数运算,判断大于等于1000显示高3位。小于100显示低3位,十位加点。
例如:变量放大10倍后=1234,显示123。变量放大10倍后=123。显示12.3。

网友B:
数码管显示三位, 你单片机中的程序里,你可以设定为5位待显示数据.
你把 要显示的 999  当作 99900, 把要显示的 9.99 当作 00999,  在百位显示小数点, 优先显示高位, 高位为0则显示次高位,依次类推, 程序就能构建出来了.

网友C:
我理解要有个判断语句,小于99的用的数字代码在中间那位是含小数点的,其它操作应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