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51单片机烧录不了程序?附电路图与板子实物图

楼主(2022-04-29):
我的51单片机插上下载器的时候,烧录不了程序,原本以为是按钮的问题,但是后来把按钮改成两个电阻之后还是有问题,使用stc时检测不了单片机

这个是原理图

这个是原理图

这个是实物图

这个是实物图

网友A:
1.注意TX,RX,可以对换试试。
2.注意接口和板子的电平,TTL与RS232是不同的。
3.对于STC单片机,要先下程序,后上电。

网友B:
用俩电阻代替按钮?还有这样的操作吗?我感觉没准就是你那俩电阻的事!

网友C:
这里不焊电阻应该都可以下载吧

网友D:
单片机GND引脚可以不电源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俩电阻代替按钮?还有这样的操作吗?我感觉没准就是你那俩电阻的事!

首先先谢谢您的建议,这个原本焊接的是按钮,试过了不行再换的电阻,检测是不是按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GND引脚可以不电源负极?

我改了,就是您说的这个原因,对此非常感谢,就是这个问题,我困扰了好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改了,就是您说的这个原因,对此非常感谢,就是这个问题,我困扰了好久

第20脚要接GND,这种低级错误,说明你很粗心,搞软件必需心细如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