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AD623压力传感器电路这一块没看懂

楼主:
请问一下:图上写的AV好像是放大倍数和输出电压乘236就是温度值,还有下面那个对应的关系,我按照他的描述 结果不对
有没有懂的 帮忙解答一下
程序的原帖在这里pt100+51单片机的温控系统程序+仿真图 还带压力显示

网友A(2022-04-29):
你搜“PT100 分度表”以后再来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搜“PT100 分度表”以后再来问问题。

这个我看过,我把AD623的发放大倍数算了出来 51.5 我用电桥的压差乘上51.5 大约是放大后的电压
然后用放大后的电压乘上51的结果是温度值。  但是原理图上面的关系没找到  才疏学浅  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看过,我把AD623的发放大倍数算了出来 51.5 我用电桥的压差乘上51.5 大约是放大后的电压
然后用放 ...

0度的时候,RT1=R23,那么0度对应0V这个很好理解吧?

然后把RT1在100度的阻值代入看看能不能输出5V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度的时候,RT1=R23,那么0度对应0V这个很好理解吧?

然后把RT1在100度的阻值代入看看能不能输出5V不 ...

哥 我把铂热电阻调成了100° 对应电阻是138Ω
输出电压是1.98v   下面是温度0 和100的输出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度的时候,RT1=R23,那么0度对应0V这个很好理解吧?

然后把RT1在100度的阻值代入看看能不能输出5V不 ...

哥,你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