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用按键STM32单片机中断控制LED灯的亮灭,按键没有反应,求大佬帮助

楼主:
小白求助,谢谢大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ys.h"
#include "misc.h"

  uint32_t i;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uint32_t i_cnt,j_cnt;
                for(i_cnt=0;i_cnt<3000;i_cnt++);
                for(j_cnt=0;j_cnt<ms;j_cnt++);

        }

void led_cfg(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BSRR=0xff;

}
void key_cfg(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BSRR=0xff;

}
                void EXTI_cfg(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选择中断分组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0_IRQn;     //选择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2;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1_IRQn;     //选择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2;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2_IRQn;     //选择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2;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3_IRQn;     //选择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2;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4_IRQn;            //选择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2;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delay_ms (1);
                led_cfg( );
                 key_cfg( )        ;
                 EXTI_cfg(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while (1)//测试程序是否运行
                {
                delay_ms (10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lay_ms (10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 LINE 上的中断标志位

         }

网友A(2022-04-29):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 LINE 上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A: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 LINE 上的中断标志位
最后一行我复制错了  清除的是Line0

网友A:

仿真图

网友B:
1:GPIO_EXTILineConfig
中断IO需要映射
2:中断端口输入模式要设定为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3: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复用和端口时钟
我不会用proteus,所以,我从不仿真

网友B:
忘记了,中断要写在stm32f10x_it.c中